!!!!云台与接收机连接后扳动旋钮无任何反应!!!!!!

楼主(2014-04-20):
!!!!云台与接收机连接后扳动旋钮无任何反应!!!!!!
如图所示,连接6通,通电,扳动旋钮,没有任何反应
顺便问一下这个控制板好像不是3.1也不是2.0,是不是被卖家坑了,这个云台是我在顶天MX买了后不下心按了重置键,云台乱抖我弄不来,卖家说退回去,然会告诉我是电源模块烧坏了,给我换一个新的,就换了个这样的,电容和电阻明显能分辨贴歪了多少颗

望各位模友指点指点

网友A:
控的通道你调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的通道你调没有?

转动6通在NAZA软件上可以看到在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控制板和我的一样。接收机到云台的线只留地线和信号。红色线剪掉  我的现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控制板和我的一样。接收机到云台的线只留地线和信号。红色线剪掉  我的现在一切正常

这样对吗,我连接到了接收机,接收机供电有NAZA主控的M5输出供电。还是没反应啊

网友:
云台这个东西就是折腾人 要有耐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控制板和我的一样。接收机到云台的线只留地线和信号。红色线剪掉  我的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B:
看我的。我直接了俯仰  旁边的横滚没接。杜邦线另外一头直接插到接收机上面。我接的是比例通道。开关通道没试过。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我直接了俯仰  旁边的横滚没接。杜邦线另外一头直接插到接收机上面。我接的是比例通道。开关通道 ...

我觉得有可能是控制板有问题。在淘宝上没看到跟这样的控制板。还有云台控制板要设置通道才能用控制俯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是控制板有问题。在淘宝上没看到跟这样的控制板。还有云台控制板要设置通道才能用控制俯仰吗 ...

控制板淘宝到时有卖。。感觉是德版固件。我的是免调试的。  你的云台通电后会自动稳定住吗?只是不能控制? 再不行和卖家索要GUI调参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淘宝到时有卖。。感觉是德版固件。我的是免调试的。  你的云台通电后会自动稳定住吗?只是不能控制 ...

那么便宜。又被坑了。能稳住,不能控制。

网友:
我的云台就是  个 只有竲稳的效果了,,,遥控器  无反应,,,估计是板子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动6通在NAZA软件上可以看到在动

云台线不通过飞控…直接插接收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