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大桨扫了一次,换过大桨后,推油门机身非常抖,求解

楼主(2014-04-20):
刚在楼下x5第一次飞,哪知道sk540修正方向反了,导致还没飞起来,方面反的,大桨打到地上,把一副大桨报销了,刚了一副大桨后,修正调好之后,在起飞,油门一推大桨转起来之后,机身就非常抖,导致我都不敢推油门了,把大桨和尾桨拆了试,也不觉得有多抖,不知道是不是大桨扫到地上,主轴或者横轴弯了?还是我这副大桨,上面有一点点磕碰有影响呢?第一次起飞的时候,机身一点也不抖,fuck了 新机器

网友:
拆了查吧,一定是哪根轴弯了。

网友:
应该是主轴横轴弯了,先不要装大桨,通电后目测一下

网友:
应该是轴弯了

网友:
大桨坏了一般都要检查横轴和主轴

网友:
拆掉桨和刹车盘,转起来之后看一下刹车盘螺丝那里就知道主轴是不是弯了

另外起飞前,会存在某个转速共振,再快一点就好了

网友:
主轴和横轴都有可能弯了。。

网友:
把主和横轴拆出来,放到平的玻璃台上一滚动,就知道有没有弯,这是不花钱的好方法,如还抖,大桨做个平衡,检查其它有没有松或虚位。

楼主:
主轴和横轴我都换了,现在起飞是不抖了,但是悬停有些抖, v3 100电调, 螺距 -20 0 100  油门 0 45 69 85 100 暂时没用定速,悬停看看稳定性怎么样的

网友:
主轴横轴弯了

网友:
调平大桨

网友A:
x5炸鸡了剪形臂也容易变形,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炸鸡了剪形臂也容易变形,检查一下

我把主轴横轴换过之后,起飞抖动没了!现在就是飞起来之后有点抖 换了副新桨,到时在试试

网友B:
重新调试下陀螺仪,也许拆装后机械上有变化,斜盘感度也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调试下陀螺仪,也许拆装后机械上有变化,斜盘感度也降低试试

恩!昨晚换了桨,把中立点稍微调了一下,到时在试一下!

网友C:
横轴、主轴发生过炸机后一定要检查,在一个就是大桨平衡
修正方向没检查,这不是小失误大损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横轴、主轴发生过炸机后一定要检查,在一个就是大桨平衡
修正方向没检查,这不是小失误大损失嘛

没想到大桨扫地,主轴或者横轴也会有点变形!陀螺仪摆放的位置和原来不一样了,方向反了,没太注意修正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大桨扫地,主轴或者横轴也会有点变形!陀螺仪摆放的位置和原来不一样了,方向反了,没太注意修正方 ...

本来是蹲下检查一下,调一下设置,最多一分钟的事,现在又要拆机检查
我以前也发生过,好在升空前动了一下副翼,发现不对,避免了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是蹲下检查一下,调一下设置,最多一分钟的事,现在又要拆机检查
我以前也发生过,好在升空 ...

我是修正方向不对,飞机向前,十字盘没向后倾斜,没太在意!结束刚起飞大桨就扫地了!以后一定要检查好了在起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修正方向不对,飞机向前,十字盘没向后倾斜,没太在意!结束刚起飞大桨就扫地了!以后一定要检查好了 ...

大机子还是玩亚拓省心,真的,我的亚拓600炸机5次了 每次都是哪坏了就换上原厂件或者副厂件 调好螺距直接飞,很不容易出现暗伤。什么抖动啊金鱼尾,很难出现。发一张图片 说实话 我这张炸鸡图片没有换主轴和横轴,飞起来很正常。 。不是说X5不好  X5很好飞3D很棒 但是我觉得亚拓更省心。

网友:
横轴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机子还是玩亚拓省心,真的,我的亚拓600炸机5次了 每次都是哪坏了就换上原厂件或者副厂件 调好螺距直接 ...

什么飞机3D炸下来都是大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