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大意,商家的不负责导致我损失惨重

楼主(2014-04-20):
在X宝买了N对C卡以及脚架套件、螺丝包。由于对螺丝胶的不熟悉便叫老板推荐个螺丝胶,29一瓶,当然也有便宜一点的。由于不知道螺丝胶还分中、高强度等级。也没有多问老板。组机后,发现有装错的地方,这才发现拧死了,螺丝一拧一个断。我勒个去的,我的C卡,中心板,脚架螺丝都拧死了。只有换C卡,螺丝断里面了,现在完全不敢在动了。只怪我的螺丝刀太好了。我去............

网友:
螺丝胶一加热就失效了,你不知道?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螺丝胶,,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B:
强度太高了反正不好弄。。。你不会都上了螺丝胶了吧,那可有的折腾了,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C:
加热不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太高了反正不好弄。。。你不会都上了螺丝胶了吧,那可有的折腾了,

已经断了N个了,不敢拧了推荐那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热不就下来了

怎么加热啊?用烙铁放在路上头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种螺丝胶,,感觉还可以啊

那你的宁死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加热啊?用烙铁放在路上头上面?

是的,电烙铁给螺丝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电烙铁给螺丝加热

已解决,谢谢。飞越的C卡螺丝太TM质量差了

网友:
是不是你自己上多了
一般3-5牙

网友:
这个飞越架子质感不错,求全身照,是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是上的太多了,其实只要上一点点就够了,我也是用这个胶,蛮好用的.

楼主:
可能是我打多了,我是直接滴在螺丝孔上的,刚才试了打在螺丝杆上一点点,还可以。谢谢 少校 的点解,祝永无炸鸡

网友:
螺丝胶一半上个一两牙就好了   多了不好弄

网友D:
你螺丝有问题啊,在怎么样也不会断螺丝,顶多是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螺丝有问题啊,在怎么样也不会断螺丝,顶多是滑丝

飞越的阶梯螺丝,难道有更好的螺丝?

网友:
教训,一次就够了,对于飞越的螺丝,我也是深受其害!

网友:
这说明螺丝胶很好吗!呵呵。

网友E:
不是螺丝胶的事情  首先是你涂的太多 其次是飞越的螺丝就这个屌样

网友:
唉唉       。我的罗斯直接拧断了

网友:
螺丝胶当然是AE的蓝色螺丝胶啊,中等强度的,玩车的都用这个,不过比较贵,反正红色的是高强度,蓝色的中等强度,螺丝胶不能涂多了,但是即使全涂了,我的螺丝都没断过,可能是模型车的螺丝要好点吧,螺丝可以换成YFS 12.9的

网友F:
这种胶强度一般啊 你看编号就知道了 是你自己打太多了吧!

网友G:
赞个 这个螺丝胶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赞个 这个螺丝胶很不错

看来我错了,学习了,胶打多了,感谢点解。祝永无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螺丝胶的事情  首先是你涂的太多 其次是飞越的螺丝就这个屌样

螺丝胶打多了其次,螺丝刀太好了,哈哈哈。有什么螺丝可以代替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胶强度一般啊 你看编号就知道了 是你自己打太多了吧!

直接打在螺丝孔里的,可能是哒多了照成的。一改进打螺丝杆上少点试

网友:
电烙铁在螺丝头子上烫个七八秒试下,预热就会松的

网友:
红色是高强度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的阶梯螺丝,难道有更好的螺丝?

芳生螺丝。。。

网友:
C 卡 有 进口的吧!我开始也是飞越的,把我坑得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错了,学习了,胶打多了,感谢点解。祝永无炸鸡

我的飞越680也打了很多螺丝胶  有些地方不拆卸的就多打 懒得每次上天前都检查螺丝 中心板铝柱一般都不动的 脚架螺丝一般不动的 电机板如果是上不安装的就少打点 要是下挂就多打点 多旋翼一般不炸 一般也不拆的

网友:
还有别上太多的螺丝胶啊,打一点就够了,要是螺杆的话配个防滑的螺帽也是不错的

网友:
飞越的螺丝,越说越伤心

网友:
如果有热风枪也可以,当然是焊接用得,不是吹头发用得.

网友:
想想我装450的时候,也是和你差不多,而且为一个螺丝把我螺丝刀搞断一把,当场螺丝刀就插进手掌里面,害我输液几天,过一个晚上手全部肿掉了,动都动不了,才知道事情严重性哎!!!

网友:
我只想说,飞越的螺丝,楼主你也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