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买错了,小电磨能在主轴上面钻孔么?

楼主(2014-04-20):
看图

网友:
这硬度,电摩估计不行

网友:
如果能,你今后不用买主轴了,若果能,为什么要发明洗床,如果能,那你的主轴不应该是圆柱,方的估计弄几个小时能行

网友:
钻白铁皮 钻头都会滑 楼主异想天开吗·?~

网友:
有台钻和台钳应该可以

网友:
只能用电钻+合金钻头才能搞的动,我试过,合金钻头很贵,还爱断

网友:
买根主轴不贵的

网友:
我知道模型工厂钻主轴孔是用中心钻加分度盘。

网友:
楼主见证一下,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吧,,,,精神可嘉

楼主:
都是打击我的,哎不想浪费了

网友:
难度确实很高啊。你能控制它不转动么,你能让转头不抖动么,转头那么细,估计一抖动转头就废了,还是另外买个吧

网友:
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普通的小电摩不可能,至少要无刷电机,转速有个5万转左右或者更高。用金刚石磨针就行,普通的钻头会打滑。

网友:
普通的小电磨,能钻这个,那么你的轴还敢用?难道这轴是铝做的?

网友:
前天送了4条轴去加工,要电火花

网友:
电摩肯定不行,不过可以用台钻,但是也要先最好用钢锉搓平一点,然后用中心转头打眼。不太容易,一个轴也就几元钱吧,自己弄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