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600模拟器出问题了,求大神给个意见

楼主(2014-04-20):
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SM600是日本手 右手油门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推油门的时候在50%多一点的时候就是满油门 再降一点 低于50%油门的时候 就是零油门了 。  意思就是说油门没有百分比 只有两个档0 100。想请教下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嗯 問題有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買沒多久 或在保固期間 找當時的賣家處理
如果是買舊的 也過保固 詢問賣給你的賣家
也許可能要再買 ...

谢谢楼上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用的凤凰模拟器,之前可能因为重做系统的缘故,致使出现这种问题,换个模拟器软件之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