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關於D10控jD385問題

楼主(2014-04-20):
我的d10控jd385反應有點遲鈍,近距離沒問題,要是距離遠了點就開始覺得遙控反應遲鈍,每次都覺得jd385會慢半拍,有時還會斜一邊陀,請問各位大大你們有這樣問題麽,還是我的設定有問題?用原裝控則沒這個問題,起先以為發射功率的問題就把原先30mv調到100mv甚至150mv………結果還是一樣,只要遠一點就會反應遲鈍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种模块,天线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种模块,天线是什么样的

我用的是XL24L01-D03+pa高頻頭,天線是3dbi的
是不是我的高頻頭或天線搭配不對?

我用的就是這個高頻頭

我用的就是這個高頻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L24L01-D03+pa高頻頭,天線是3dbi的

唔,我用软件导线天线30米内还是可以的,所以功率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唔,我用软件导线天线30米内还是可以的,所以功率应该不是问题

LZ你的30米內沒問題哦,反應也正常吧?看來有可能我的天線有問題了,等我換別的天線再試試

网友B(2014-08-22):
楼主 你这天线配的不对吧?  先扎起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买这个高频头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    交流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这天线配的不对吧?  先扎起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买这个高频头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跟你一样的问题   ...

這高頻頭沒問題,改改天線就可以了,或者跟這圖中的控把天線改出來…

這是我朋友的控,他直接把兩個高頻頭天線外置,測試一切正常

這是我朋友的控,他直接把兩個高頻頭天線外置,測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高頻頭沒問題,改改天線就可以了,或者跟這圖中的控把天線改出來…

这么多高频头

楼主:
想要玩過百種雞雞,多高頻頭是在所難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要玩過百種雞雞,多高頻頭是在所難免的…

楼主能帮我装下你用的这种高频头吗?我也买了这个种高频头  但是不会接线    请赐教   多谢  2899773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帮我装下你用的这种高频头吗?我也买了这个种高频头  但是不会接线    请赐教   多谢  289977303
...

这里有其他模友焊接高频头的详细教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