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机架用1238 / 1245 桨合适吗

楼主(2014-04-20):
小弟打算装一部
四轴机
用
恒力
W4226 610KV
电机
,
配合
1238 APC
桨
或
碳桨
请问合适吗
…….
有没有用
机架配这么大的桨呢
?

网友A:
不行桨太大,晃的厉害,建议用10寸桨

网友B:
顶~~~~拿分走人,

网友C:
貌似装不下………………

网友D:
可以用,,但是 会吓死 人的,建议1045

网友E:
450机架用太大浆的话扰流会让你激动不已的,还是用9-11的浆吧

楼主:
感谢各位意见 .........
那么, 我用恒力 W4226 610KV 电机
配合 1147 APC 桨吧
我打算用回 DJI 30A 电调

网友F:
最大的只能装11寸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