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2【调参软件】失控返航

楼主(2014-04-20):
如何在Phantom2【调参软件】设置失控返航,第一次玩不知道如何设置,有那位大仙说说吗~

网友:
最下面的右下角有个选择项,选成失控返航就可以。

网友A:
樓上正解 !     奉勸一句, 不清楚的, 不太懂的免得便不要胡亂操作, 抱著幸運成份可会後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上正解 !     奉勸一句, 不清楚的, 不太懂的免得便不要胡亂操作, 抱著幸運成份可会後悔的

想开启失控,不知道怎么样开启,大疆的说明书根本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开启失控,不知道怎么样开启,大疆的说明书根本没说清楚

可能大疆不推存開啓這項目吧!   説明書説很多的,熟讀説明書会有ー定的幫助

网友:
精灵模式不清楚,改Naza模式,能设置

网友B:
說明書裡面說的清楚!不光是軟件要設置好
起飛前也要記錄好,起飛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說明書裡面說的清楚!不光是軟件要設置好
起飛前也要記錄好,起飛點

真的
一定要詳讀熟記跟預想狀況的發生
他真的不是玩具
都有人穿雲了
千萬別當一般玩具使
不留神就勞民傷財了

网友C:
Dji應該利用精靈的usb傳輸孔
做個檢測 與模擬飛行軟件
不用太複雜 擬真
簡單就好
讓新手或老手都有一個檢測 調試的模擬環境

网友:
返航点每次飞前都设置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應該利用精靈的usb傳輸孔
做個檢測 與模擬飛行軟件
不用太複雜 擬真

飞行太简单,不用模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