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指教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4-04-20):
我的OS55
发动机
,油门拉杆推到最下方,发动机就灭火没有怠速是什么情况求指教

楼主:
该如何调试

网友A:
调怠速限位螺丝

网友B:
正常油门杆到最低位时是应该熄火的,这是为了遥控熄火设计的,你正常飞行模式油门曲线不要低过怠速位置,然后遥控熄火的位置(HOLD)设为油门杆最低位即可。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BB%EE%C8%FB%BB%B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怠速限位螺丝
请问
调怠速限位螺丝在哪个位置啊谢谢了

网友D:
我教你个最简单的办法,你把油门拉杆取下来,一边各紧2圈,安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