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 显示电池与中心板通讯异常, 同时显示非DJI智能能电池

楼主(2014-04-20):
请教怎么回事?      DJI原装电池显示非DJI电池!! 真是碉堡
2.0调参软件

电池断电,再上电出现这个错误

精灵2可以启动

网友A:
升级梅花探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梅花探针了吗

啥叫梅花探针?,去年底买的精灵2,

现在接调参上电时显示一下电池错误,然后提示很快消失,拔掉USB连结可解锁电机,一切正常,我把通信端子堵起来一直显示非DJI智能电池
似乎就上电一瞬间出错,然后很快能通信正常

网友:
正常能飞应该没问题~

网友B:
DJI迄今为止最失败的作品就是这个智能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叫梅花探针?,去年底买的精灵2,

现在接调参上电时显示一下电池错误,然后提示很快消失,拔掉USB连 ...

应该是你没升级梅花探针 联系售后核实一下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金属接点复活剂喷喷机内接口,特别是那两颗针,应该就没事了,而且之后电池插拔也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升级梅花探针 联系售后核实一下吧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金属接点复活剂喷喷机内接口,特别是那两颗针,应该就没事了,而且之后电池插拔也顺 ...

我也整一瓶喷喷,包括别的多轴,抽口都打火变的黑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迄今为止最失败的作品就是这个智能电池

说的很对,这个电池太坑爹了。。。如果能降到500左右,我认为利润未必比现在少。

网友:
又是电池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升级梅花探针 联系售后核实一下吧

问了,没升级这回事,精灵2就是梅花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