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云台抗干扰板内置方案,干扰严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0):
RT,抗干扰板内置方案,按照大疆官方要求接线,由于线材不长现在把IOSD MINI 和 CAN口模块 还有 FPV HUB统统内置了。只外露大疆5.8G图传

由于图传线实在太短,只能自己重新接驳了一条图传和IOSD MINI的连接线。

上午没内置之前直线拉距可以达到两公里,下午内置后飞行几百米就有干扰。

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网友:
發個圖
大家比較好診斷

网友A:
楼主 FPV HUB 内置,云台线不够长,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FPV HUB 内置,云台线不够长,怎么做到的?

买了一个45块的线材包,里面有根8P 20CM的线,刚好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45块的线材包,里面有根8P 20CM的线,刚好够

我也买了,但是不够长啊,可以上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45块的线材包,里面有根8P 20CM的线,刚好够

可以给个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个连接吗

晚点会有图,全内置过程,你看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