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换了TPS79133 USB都连不上了

楼主(2014-04-20):
APM2.6  换了TPS79133  USB都连不上了

JP1开路,电源由Input接入   好盈5v 3A UBEC 供电

并重装了MP调参软件   结果如图

楼主:
请老师指导

网友A:
型号对吗??这个是3.3V稳压模块的   有用万能表测试3.3V有电压吗???

网友B:
好像这个问题是电压模块坏了

网友:
确定输出端有电压吗?反正我是焊了4次  都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C:
红蓝灯闪不闪,

网友D:
你2.6原来那个是什么型号??

有可能旧的那个和新管脚的是相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对吗??这个是3.3V稳压模块的   有用万能表测试3.3V有电压吗???

怎么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个问题是电压模块坏了

电压模块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蓝灯闪不闪,

红蓝灯开始闪   现在就一绿灯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2.6原来那个是什么型号??

有可能旧的那个和新管脚的是相反的哦!

5个脚不易接反

是修手机师傅帮我吹焊的

原来型号不清  不都是TPS791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2.6原来那个是什么型号??

有可能旧的那个和新管脚的是相反的哦!

又买了个电流传感器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蓝灯开始闪   现在就一绿灯长亮

烧写APM板的bootloader试试,我的前两天也是只有绿灯亮,寄给APM2.8的冷枫群主帮忙修好了。就是固件刷不进去,重刷了bootloader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写APM板的bootloader试试,我的前两天也是只有绿灯亮,寄给APM2.8的冷枫群主帮忙修好了。就是固件刷不 ...

寄给APM2.8的冷枫群主帮忙修好了?

网友E:
TPS79133可能是假的,我的就遇到了,它跟原装的不兼容,要改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S79133可能是假的,我的就遇到了,它跟原装的不兼容,要改一下电路

电路好改吗

网友E:
首先,我买到的芯片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不一定都一样,所以后果自负。
下面一排从左向右第3个脚原本是接地的,这里要改成接5V,也就是说,3脚要跟地断开,然后接到5V,可以直接跟1脚连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我买到的芯片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不一定都一样,所以后果自负。
下面一排从左向右第3个脚原本是接地 ...

听都不简单   还是先买个新的再说

网友E:
把3脚撬起来用线连接到1脚就可以了,不行就用LM1117吧,再买可能还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3脚撬起来用线连接到1脚就可以了,不行就用LM1117吧,再买可能还是假的

LM1117是这样吗?  息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