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老手们977调机

楼主(2014-04-20):
大神么,今天V977刚收到玩了下、把六轴调成很稳,切换到三轴,用三轴飞,飞机就往一边跑,把三轴调稳了,六轴就不稳也往一边跑,应该怎么办

网友A:
这个都这样 没办法好像,反正我的就是很难调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这样 没办法好像,反正我的就是很难调的好。

叹,只能选一样了

网友A:
练手的时候先把6轴调好了飞,3d的时候再把3轴调好了  也就无所谓了 呵呵

网友:
大家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手的时候先把6轴调好了飞,3d的时候再把3轴调好了  也就无所谓了 呵呵

恩,这个真耐摔,一到手就摔了五六次了,都没坏

网友:
机机上那个主板不够水平的问题,我的是通过换双面胶再加一个胶带绑定,就好了

网友B:
按照说明书步骤先把6轴悬停调稳就行了,3轴3D不用调的,往一边偏需要手控修复的,声音3D无副翼的悬停都要手控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说明书步骤先把6轴悬停调稳就行了,3轴3D不用调的,往一边偏需要手控修复的,声音3D无副翼的悬停都要手 ...

飞惯6轴模式猛切换3轴会感觉很灵活。

网友C:
飞过3轴之后,就再也不想飞六轴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过3轴之后,就再也不想飞六轴模式了!

老是把电池飞过头,控上能设置时间吗

网友D:
刚入的977还没到 关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入的977还没到 关注下

飞这个后,450就当静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是把电池飞过头,控上能设置时间吗

JJ有电压保护的啊,开始是转速变低,过了10秒左右才自动断电,听见转速变低了就别飞了啊,我每次都飞到接近自动断电才换电池,没任何问题,有魔友知道977飞到自动断电还有多少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JJ有电压保护的啊,开始是转速变低,过了10秒左右才自动断电,听见转速变低了就别飞了啊,我每次都飞到接 ...

噢,这样安心了,真想找个高手把这六轴安在450上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入的977还没到 关注下

550出全新/977

网友:
请加入小鸡***(监控)流交流点击链接加入群“mcpx ncpx 130x 977”:http://jq.qun.qq.com/cgi-bin/jump?_wv=1027&k=LG7EYp

网友:
引用 网友C:
JJ有电压保护的啊,开始是转速变低,过了10秒左右才自动断电,听见转速变低了就别飞了啊,我每次都飞到接 ...

确实有保护,快到保护电压时动力***下降,如果硬着头皮不收油门,机机会直接断电,我试过两次,所以电池还是比较安全的,我qq上问过伟力的内部人员,接近3.2时进入保护,3.15时断电。

网友E:
看到那么多977讨论,真想入一架,真的耐捭摔吗?不会是厂托吧,我飞过911三架,挺好。wasp 100 nano cp   买了一架,一飞就炸,一炸就坏东西,太翠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那么多977讨论,真想入一架,真的耐捭摔吗?不会是厂托吧,我飞过911三架,挺好。wasp 100 nano cp    ...

真耐炸,买来到现在炸了二十次左右,都沒换过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那么多977讨论,真想入一架,真的耐捭摔吗?不会是厂托吧,我飞过911三架,挺好。wasp 100 nano cp    ...

之前也想入nanocpx的  主要是便宜  但是最后没选  选了台hp100 貌似比nanocpx好点  但是感觉也不能大炸  所以又收了台977。。看看977耐操不 不耐操 再入6050

网友:
谢模友回复,看来977名不虚传,年龄偏大,六十有三反咉差,酷爱模型在摸拟器上对头老飞不好,六轴在家里客厅飞飞航线,刷锅自旋,将来练到能在客厅里摆放的1比72现代级飞行甲板上起降自如就滿足了。911就不是很准确,不知六轴怎样,买架试试。

网友:
有没有想出手977的  有意收一个成色好点的  977

网友:
为什么这里买977的人这么多勒。大家觉得977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