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 云台的跟随模式和锁定模式怎么设置

楼主(2014-04-20):
大神们帮忙看看 云台的跟随模式和锁定模式怎么设置  我设置了几天了都不行 要么就是跟随模式 要么就是锁定模式 用遥控器不能自由的切换  请各位老师们帮帮忙给指点指点

网友:
控制板没有检查到遥控信号,你控个屁啊

网友A:
切换模式那个通道设置错误

楼主:
我这不是还没连接的吗

楼主:
弄了好几天了,也没弄明白才上来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模式那个通道设置错误

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一个一个通道去试,谁知道你模式开关选的是哪个输出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通道去试,谁知道你模式开关选的是哪个输出通道??

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