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精灵十字螺丝,三轴还好正常。。。

楼主(2014-04-20):
坑爹的精灵十字螺丝,其他三颗都拧下来了,这颗一拧就滑丝了。。。,现在没办法打开安装IOSD MINI。。。请支招
附上今天三轴云台首拍。。。。。

网友A:
把螺丝刀烧红了,冷却5秒钟,用力、***拧下来

网友:
那颗螺丝确实非常软。。千万不能拧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丝刀烧红了,冷却5秒钟,用力、***拧下来

已经圆了~~~~~~~·

网友:
用个电磨把螺丝头切个一字口,用平口起子打开

网友B:
楼主可以在螺丝刀头上点一点胶水试试....之前玩四驱车的时候这么试过,呵呵,对了,你H3-3D飞的时候风大么.....

网友:
我没飞机,但是我的车也处理过十字螺丝滑丝这种情况。你找电磨把螺丝头切个一字口,然后别着急拧用电吹风热档吹热那块螺丝,然后就能弄下来了

网友:
我也是一个很难开 不过很小心 要找个最合适的螺丝刀 用力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在螺丝刀头上点一点胶水试试....之前玩四驱车的时候这么试过,呵呵,对了,你H3-3D飞的时候风大么. ...

风不是很大。。。。。

网友:
這夥螺絲也扭致打滑,證明你不熟練用的方法,要盡量筆直地用点力壓實來扭, 太緊的話不能快和壓的力度也要因應增加.  當然選取合適和質量好的螺絲刀也很重要.  質量不好的用著会兩敗倶傷, 傷刀傷螺絲

网友:
精灵的质量一次比一次差了,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我深有体会,这个M2的螺丝质量确实太差了,头上的十字孔也小,我手上刚好有多余的M2螺丝,切成一样长度,换上,可以用稍大号的螺丝刀,好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不是很大。。。。。

降落的时候会不会被吹偏呢?我就知道了,我这里就没见过一个好天,遇到个好天,都能给我吹跑了....

网友:
只要工具对,拆装100次也不滑。

网友:
我是用新十字改锥卸的,有一点花

楼主: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螺丝弄开了。。。。。。。。。

网友:
尖嘴钳、镊子、刀片……一定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