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使用56引擎套装的要注意了

楼主(2014-04-20):
使用时间1年的雷虎X50,使用的是56引擎套装,今天飞回检查居然发现排气管已经断裂了。(见下图)
声明一下,绝无炸鸡和磕碰!!以前没炸过、现在没炸过、今后就没准了!!

表现是:1、发动机上被喷了许多油;2、怠速稍高;

马上拆下,焊接后继续可以使用。(见下图)

正在玩雷虎的朋友可要随时注意检查哟,欢乐飞行。

网友:
雷虎的质量越来越不怎么样

网友A:
我前年就在天上无故裂开过...也没炸.

网友B:
再加个支撑就好了。一个支撑点,长时间震动,金属疲劳。。。。正常

网友C:
To yehonala :

我司已经知晓。
首先,对产品出现这种问题,敝司先致歉一个。无论什么原因。
仅为妨碍了您部分欢乐飞行的时间。

其次,在您每次飞行到30~50个起落的事情。
就请维护和检查一下发动机和排气管。

其实原理是:在高速运转的发动机持续产生的气流,通过排气管排出之后。
排气管部分在金属连接部分,由于高速热量-冷却-高速热量-冷却.......
会出现金属疲劳,而在金属连接部分出现部分断裂。
通过锡线丝焊接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当然,敝司并不是为产品寻找理由。
如果在您下次使用维护之后。排气管的其他部位出现断裂。
请直接PM我。
我们将为您立下客诉。
提供一份解决方案。

烦请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 yehonala :

我司已经知晓。

哦!
谢谢您的解答,我只是善意的提醒,给出我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我也是一直在用雷虎设备,总体来说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年就在天上无故裂开过...也没炸.

是吗!同命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支撑就好了。一个支撑点,长时间震动,金属疲劳。。。。正常

我看,飞行中,高温、高压、高速、震动,加支撑恐没有明显效果,还是得从用料和结构上下手。

网友D:
排气管上能粘焊锡? 我的为什么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气管上能粘焊锡? 我的为什么不行呀

使用的是氩弧焊(保护焊)焊上的,焊接材质是铝。

网友E:
想起我的56排气。不过说真的,雷虎售后还是很不错的。诚然,雷虎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可能和其他厂家有些许不同,但有了问题及时的解决,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气管上能粘焊锡? 我的为什么不行呀

有焊锡膏的,涂一点在焊接的金属表面,就可以焊上

楼主:
焊好,今飞了4个起落,一切OK,外观差点,性能依旧。

周末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起我的56排气。不过说真的,雷虎售后还是很不错的。诚然,雷虎的营销理念和市场运作可能和其他厂家有些许 ...

你是咋解决的,,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