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飞控的问题?帮帮忙看看!

楼主(2014-04-20):
玉兔飞控的问题?
调到现在,
水平校准、罗盘校准、都没有问题,控是用的天九控,改的飞梦的2。4G8通接收。把每个通道的舵量都调到120%了。(因为通道都回中,通道高只有1400多点,低只有950左右)。
罗盘的精度调得还是不错,我检测了一下,每个角度都是误差0度
应该是什么问题呀,定高没有问题。
GPS打开那个飘呀!就是在解锁点上空半径5米左右画圆,比较怕呀!就是到不了解锁点上空,

1、是不是GPS有问题?
2、我在四面都是楼房中间飞的,是不是GPS有干扰?(楼房高7层,中间有50*50M的面积空地)。
3、是不是换6H的GPS,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cps回中力度太高,调小点。

网友:
我的也是玉兔2 GPS定点还不错.....回中力度和抗风都调低点    在慢慢往上调 直到稍微稳定就好...

楼主:
回中力度20

网友A:
罗盘调的这么厉害,我的就有5-8度误差。一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调的这么厉害,我的就有5-8度误差。一直不行。

罗盘一直不错!误差四个方向都在0度!但GPS定点,返航不行!

网友B:
  这个是兔子一代 GPS 的参数设置 看下对你是否有帮助  一键返航速度 建议调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兔子一代 GPS 的参数设置 看下对你是否有帮助  一键返航速度 建议调慢点

我的比你的参数小很多。不过谢!

楼主:
还有可能是参数设定太低

网友:
几个参数要匹配才行    我兔一 按这个默认 定的还可以 不会大范围飘

网友B:
还有别指望 兔子能定的多好 ,娱乐级别 ,跟NAZA差好几个档次

楼主:
明天试一下,应不是GPS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别指望 兔子能定的多好 ,娱乐级别 ,跟NAZA差好几个档次

我的要求不高,能正常定点定高就行。起码航拍可以放心一点!

楼主:
一直沒在空矿地飞过!都在搂房之间飞行!我怀疑是GPS干扰造成的,要不就是罗盘被干扰!

网友C(2014-07-06):
楼主你好,我有个玉兔二代飞控,但是找不到调参软件了,能帮忙发我一个吗?QQ45039589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别指望 兔子能定的多好 ,娱乐级别 ,跟NAZA差好几个档次

naza也就那样,大疆表示那是娱乐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有个玉兔二代飞控,但是找不到调参软件了,能帮忙发我一个吗?QQ450395894

請查收.

网友:
多谢,祝玩模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