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vbar+rx1002 接线 还有尾舵不动

楼主(2014-04-20):
纯新手,鼓捣了半天终于把动力弄好了 不过现在尾舵机和升降舵 遥控器还是不能控制 但是陀螺仪会调节
还有个大问题是 现在win8.1 装不上VBAR的驱动么
弄好了 明天就可以进行其他地方的调机了,真心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尾舵的频率在VBAR上没选对的话,尾舵是不会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的频率在VBAR上没选对的话,尾舵是不会动的。

vbar里面我是选择的第一个选项,而且在设置菜单中打尾舵,根本就没有反应

网友B:
什么尾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尾舵机啊

ds520

楼主:
会不会陀螺仪是坏的牙

楼主:
顶一下 请帮助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的频率在VBAR上没选对的话,尾舵是不会动的。

现在是遥控器不能控制尾舵和升降舵 但是陀螺仪自己会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遥控器不能控制尾舵和升降舵 但是陀螺仪自己会控制

那就是你线没有接对,

网友:
我之前JR控,初装V8就是这样的情况,再检查下接线,线接对了就好了。

网友:
拆了大桨,拔了电机线,舵机线换位置插插试试,直到修正、控制动作正确为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原来1分3 那个线 有两根线要反向插在接收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   原来1分3 那个线 有两根线要反向插在接收上

没有 sbus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 sbus功能?

我觉得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