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炸后右边副翼舵机问题

楼主(2014-04-20):
今天真机飞了一下,不小心小炸了一下,控制右边副翼的舵机好像有问题,开机的时候会抖动,用手动了一下,没有其他舵机那么顺滑,好像齿轮卡住一样,然后遥控杆动了一下,行程没有左边的舵机大,拆下来用手也拧不动舵机的小齿轮,还有咔咔的声音,貌似磨齿轮的声音,是KDS的9G的舵机,问有没有大神出现过这问题,是换还是修呢,新鸟不明白,急。急。急,谢谢各位大神们

楼主:
舵机图片

网友:
不管是换是修,你都应该拆开看一下,看看是齿轮坏了还是哪里的问题,了解一下舵机结构对今后航模道路有好处,说实话这个齿轮真不知道有没有单卖的,毕竟整个舵机才20块钱的东西。

楼主:
拆开了舵机一看,插电,打右方向,舵机没反应,是不是舵机电动机烧了呢,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跟你一样的问题,准备换个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一样的问题,准备换个舵机

已经确定是舵机坏了,只有还一个舵机了,并且还只能是KDS的,没发现可以替代的,有的也是很麻烦。

网友A:
你的舵机太便宜了,还是换套舵机吧,垃圾舵机飞飞固定翼无所谓,飞直机需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太便宜了,还是换套舵机吧,垃圾舵机飞飞固定翼无所谓,飞直机需要稳定

换什么舵机呢,可以推荐下吗?换了舵机,接收器有没有影响?请指点

网友:
扫齿了,如果是新手,练悬停,可以换个10块的山寨辉胜9G舵机,记住在没人的地方飞,注意安全,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全面检查再飞,小心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