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直升机,连续测试“定点模式”,首测粗调试“返航模式”成功。

楼主(2014-04-20):
今日下午带上6块电池来到断头路,带上秘书帮我录视频

首先调试测试了。定点模式,定位比较精准,有时候风比较大,还能再空中定住,倒还确实是不错。

最后一块电池,尝试了返航模式,飞机返航自动降落地面成功,就是飞机从远处飞回来的时候,走的航线比较怪。当时手机在录像,也没办法用软件看到搜星是多少颗。

不过最终还是成功自动降落地面了,慢慢再提高,学习。精细调试APM。

先是连续测试定点模式:

然后是返航模式,飞机我是设定的返航到HOME上空,悬停60秒之后再降落。

网友A:
我日 楼主你碉堡老,高大上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日 楼主你碉堡老,高大上的节奏~~~

傻豆

网友:
楼主你碉堡老,

网友:
楼主,拍飞机的时间有点过长了,要将镜头转到秘书拍拍才是

网友B:
APM定点如此之好!!!,为啥我的总是金鱼尾。。。悬停也不稳。。。stablize都悬不住,都没法尝试loiter。请教LZ机械方面要精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定点如此之好!!!,为啥我的总是金鱼尾。。。悬停也不稳。。。stablize都悬不住,都没法尝试loiter。 ...

机械方面我是之前用K8飞的时候,全部都调试好了再上的APM,排除机械影响啊

网友:
?x&sharefrom=a n droid

网友:
楼主四川话一流

网友C:
  重庆方向的~ 江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庆方向的~ 江北?

阳台侠回我帖子了!!!

不是江北的,我不在主城区

网友:
APM调成这样,很厉害了,期待详细教程!

网友(2014-06-27):
有点意思,更多详细信息?想用直升机搞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安装的APM2.6(含6H GPS)飞控吗?800多元。好调试吗?

我用的不是6H,是用的6M

网友D:
请介绍一下基本配置,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介绍一下基本配置,谢谢了。

什么配置?

普通480,加APM飞控呀,就是这样。

网友:
像LZ这样航线中突然来个定点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6H,是用的6M

6H和6M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6H和6M有什么区别?

冷启动定位的速度上吧。其他,精度在国内没区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冷启动定位的速度上吧。其他,精度在国内没区别。

也想搞个这个飞控玩玩,2.52版本跟2.6版本应该选 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想搞个这个飞控玩玩,2.52版本跟2.6版本应该选 哪个好?

2.52的罗盘在飞控板上,2.6的罗盘在GPS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2.52的罗盘在飞控板上,2.6的罗盘在GPS上。

区别我知道,不知道实际使用哪个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区别我知道,不知道实际使用哪个更好?

除了冷启动定位,其他一样。

网友:
轮轮,我来帮顶

网友F(2019-12-10):
大神求联系20087672qq。15228795765电话微信

网友F:
求联系wx15228795765,qq20087672

网友F:
引用 楼主:
阳台侠回我帖子了!!!

不是江北的,我不在主城区

求楼主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