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我的亚拓100X怎么了

楼主(2014-04-20):
考虑再三,入魔第一帖还是发到新手区吧。
起飞之后一直往左自旋,总是要修舵。一开始以为和电池电量有关,但是从满电开始一直到电量耗得差不多都有这种情况,
从视频上就能看出来,一直往左偏,对于我这种才会对尾悬停的新手基本控制不了。。。。

另外控的微调都是默认的中间,是不是尾部电机有问题?
刚入魔就出现让我头疼的问题了,各位朋友、老师们帮帮我吧!

网友:
锁尾没调好

网友:
亚拓100x的通病,锁尾差。我的已经扔了,根本修不好。

网友A:
鎖尾感度調大點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鎖尾感度調大點不行嗎?

不行。调大了就是左右乱摆。。还不如像这样往一边摆呢

网友B:
我之前有过2台100x,也是飞着飞着头就慢慢偏向左边去了,100X的顽疾,但没你偏得这么厉害,感觉完全不锁尾的样子。建议:1、检查尾桨和尾电机之间是不是靠的太近导致尾桨转动不顺畅;2、检查是不是由于炸机导致尾电机轴弯曲;3、主板陀螺仪工作是否正常(测试办法:把主电机断开,推油门,待尾电机转动后用手左右摆动机身,观察尾电机转速变化);4、尾电机寿命是否快到了;5、尾桨孔太大导致尾桨打滑影响锁尾

按照100X主板安装方式,损坏陀螺仪的可能比较小,个人认为主要可能性还是上面几个,尤其是第一个和第五个,你重点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有过2台100x,也是飞着飞着头就慢慢偏向左边去了,100X的顽疾,但没你偏得这么厉害,感觉完全不锁尾的 ...

非常感谢,我估计可能是尾电机工作不正常,而且在家飞还缠过头发,准备换一下试试

网友: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懸停時的螺距是否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