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海潮,失败

楼主(2014-04-20):
海潮,看大家玩的挺嗨皮的,自己也入手了一台
之前只看到大家飞,没有什么技术帖子
于是我按照厂家的说明书安装

机子到手后,完成度很高,只需要自己安装舵机电机等配件
我配置2212 KV1400,装机器佩戴的9X45桨,30A电调,2200MAH3S电池
重心说明书说距离机翼前缘4.4cm,推荐4.8cm
好吧,我信了,这个位置在机翼加强碳杆前面
下水了,加油,拉舵,晕,起不来,猛拉,起来了,明显头重
降落,会来后把电池往后挪
起飞,起来了,空中飞很明显感觉头重
想在空中直接微调升降舵,我美国手,因为要一直拉着升降,所以左手来调微调,这个时候飞机距离水面大概5米高
悲剧来了,左手一下子碰到方向了,然后。。。。
飞机直接左下翻了,直接扎进水里了
还好湖面上有游船,请人帮忙拿过来了
机舱盖炸掉了,里面进水了,电调,接收都进水了(会来后拆开,吹干了完好无损)
这里想问飞过的高手
你们的重心到底在哪里?
按照一般的惯例,重心一般在距离机翼前缘1/3左右的位置,不知道这个机子是否如此哦
希望下次能顺利起飞

网友:
重心当然在机翼前缘1/3处,为何飞之前不手扔滑翔试试

网友:
我也是美国手!其实和什么手没什么关系!你下次可千万别在空中边飞边调节微调了!要是是非常稳定的滑翔机还好说点!
一般我新机前5个起落都是一飞起来就降落做调整的!一次都没在空中调整过!

网友:
告诉你一个秘密,是电机不行拉力不足而已。

楼主:
拉力肯定够的,就是重心不对,起飞后要一直拉着升降才行

楼主:
今天回来把电调扒皮做了放水,接收做放水保护,只能等周末飞了

网友:
X2216 KV1250,40A电调

网友:
2212 1400建议8060吧 9寸虽然拉力大 但是容易烧 建议上2216 飞的很爽 重心上天微调就是

网友:
你没调好。。

楼主:
首飞炸机了,下次飞一定拍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是幸灾乐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幸灾乐祸吗

我的机子也是这样,期待lz调试成功,也把数据分享给我。

网友:
      我也刚入一架。本来还是想用2212,但是看到大多数人都推荐2216,想想还是放弃了。现在在等2216电机回来。其他东西都差不多。根据你的试飞的情况,看来重心还要靠后点。还没有装好,先上张开箱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幸灾乐祸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到底还是你碰到了方向舵掉下去是不?楼上有朋友说2216,那电机不是长了吗?不好配整流罩啊?我有一架没装呢,是美国版的

网友:
目测跟拉力线有关,楼主重心1/3处无动力滑翔试试,若正常,系拉力线所致,新机试飞,可以用飞控顶着,高空关掉,减小事故率,成熟后如喜欢留着,不喜欢拆下便是。

网友:
无非就是  1.重心  2.拉力线  3.动力   自己找问题  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