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机型

楼主(2014-04-20):
新手一枚,先前飞过lama双桨,想上450,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刚上
飞越450 pro v2空机
kst315斜盘舵机×3
kst515尾舵
好盈v3电调
花牌6s电机
花牌6s电池
供参考
加起来2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
飞越450 pro v2空机
kst315斜盘舵机×3

你Q多少?我还不会设置直升机的模拟器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上
飞越450 pro v2空机
kst315斜盘舵机×3

别忘了还有冰人PRO螺丝啊

网友:
不错啊,先练练模拟器,边练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忘了还有冰人PRO螺丝啊

嗯,螺丝都换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Q多少?我还不会设置直升机的模拟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上
飞越450 pro v2空机
kst315斜盘舵机×3

对了,还有kbar陀螺

网友:
按我大的帖子

网友:
先练模拟器

网友C:
450pro 布局布线都很纠结~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不然秒炸的感觉不好的

网友:
学习一下,近期也准备入手45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