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精灵2炸了,请DJI技术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04-20):
机型配置:Phantom2 + h3-2d + gopro3 + iosd mini + dji 5.8g
客户介绍:客户购机约一个月,新手,几天前由我们培训了两个架次(起降和四面悬停简单操作)。
现场描述:客户反映在这个场地先飞行了一个架次,没有问题。在第二个架次大约飞行了几分钟后在下降过程中飞机出现剧烈摇摆且无法平稳,最终直接触地,gopro镜头损毁。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这种情况我个人分析:
1.在早先的DIY四轴机架上遇到过,下降太快导致飞机失去平衡,进而陀螺仪过载产生剧烈晃动,恢复平衡需要很长时间
2.3S动力不足,在接近低电压时,由于下降太快,即使油门推到顶电机也没有足够的动力维持平衡

请DJI技术帮忙分析下

网友:
这哥们手也太新了吧!都炸了落地还不赶紧锁电机,在地上还能听见电机呜呜转!

网友:
新手上这么好的设备啊,土豪

网友:
下降过快导致炸机啊,调整一下垂直感度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多轴非常不稳定,表现在我的三轴云台都晃动。
精灵动力储备不足,下降动能太高时全油门拉都需要很多高度。

网友:
感觉是下降太快了不稳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

网友:
这下降速度好快啊

网友:
好帅的降落

网友:
下降速度过快把,我的精灵也是,我就是慢慢下降的~太快抖动太厉害了

网友:
哈哈 多轴不适合拍这种***下降的镜头

网友A:
自从有了精灵系列,Gopro镜头销量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精灵系列,Gopro镜头销量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精灵系列,Gopro镜头销量大好

haahahahha

网友:
环境不错,这事那里??

网友B:
楼主您的固件升级了3.0了吗?新的固件限制了下降速度,您视频中显示下降速度过快导致失速掉落。

网友:
我的也是精灵2下降太快。摇晃落地。不过还好。狗3挂树上了。就是精灵。gps摔坏了。返厂中。

网友:
我升级了3.0
今天还是下降速度过快 摇晃了落地
上来一翻帖子 原来是个共性
我的下降速度大概3m/s
有osd可以看到爬升率的
飞800Evo的话这个下降率根本就不快嘛

网友:
我发布的内容怎么不见了?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C:
下降速度过快,姿态算法溢出,这个时候如果高度够高的情况下,飞手应该强制扳杆关闭电机,让机身保持一个姿态下坠一定高度,然后重新扳杆启动电机,这样救起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这种情况的坠机,最大的弊端在于机身大幅度摇晃,这个时候动力部分给出的修正力相对于飞控给出的控制信号是滞后、延迟的,所以才造成机身摇摆幅度越来越大。我建议大疆可考虑出一个新固件,当检测到机身大幅度来回震荡三次,这个时候统一降低所有轴的动力输出3--5秒,让姿态趋于平稳后再按遥控器信号正常输出动力,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炸鸡的几率。

网友:
下降速度太快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精灵系列,Gopro镜头销量大好

桨的销量也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降速度过快,姿态算法溢出,这个时候如果高度够高的情况下,飞手应该强制扳杆关闭电机,让机身保持一个姿 ...

我觉得DJI应该出一个ABS算法,检测到飞机在高空时,飞手可以切换***下降的模式,采用点刹的方式下降

关闭电机10秒,启动电机5秒刹车,然后再关闭电机10秒。。。如此类推,高度到达50米后再恢复正常操控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降速度过快,姿态算法溢出,这个时候如果高度够高的情况下,飞手应该强制扳杆关闭电机,让机身保持一个姿 ...

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不知道大疆现在是否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新手,先买了台phantom2和3D云台,相机、图传等练飞熟练了再买,云台先不装上。
今天空机试飞了,也炸了...

网友:
下降速率过高造成的震颤,感度高了。

网友:
下落太快了

网友:
下降太快,左右晃,产生自激,炸鸡。幸亏没伤花花草草。

网友D(2015-01-05):
我是精灵2挂3d云台和黑狗3 已经升级最新固件 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有了精灵系列,Gopro镜头销量大好

哈哈,确实啊,小悟上市MINI据说要加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精灵2挂3d云台和黑狗3 已经升级最新固件 出现同样问题

我的也是精灵2,我认为相机出片质量太渣,想换个镜头,听说狗3+或狗4镜头成像质量不错。你也换成狗头镜头啦?成像质量怎么样?

网友:
那么请问一下,精灵2下降速度最高每秒几公尺是安全的?如果在高空发现异常,需紧急降落时,正确方式是什么呢?

网友:
换个9450的桨就不会了

网友:
老版本电机和桨保护罩同时在新版固件下使用的吧   我双11的一台vision也不明不白的炸了一下 售后给我换了新版的电机和945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的固件升级了3.0了吗?新的固件限制了下降速度,您视频中显示下降速度过快导致失速掉落。

     我们说事,没有其他意思,我认为技术给的判断结论很欠缺。认真看了视频后,发现不单单是下降速度快的问题。首先陀螺仪平衡系统出了问题,起码是感度不合适出现自激。因为在精灵2的原设计上是没有防撞架算进去的,机身的宽度,重量有了变化以后,平衡系统的感度就会发生变化。听落地前有规律的马达音,飞机来回晃动的频率已经进入了自激状态。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加大油门也能纠正过来,但也有风险。进本感度和姿态感度太低了,再带上加长笨重的防撞架,就很容易进入这个状态。而且在这个状态下,动力会急剧下降,进而导致时速落地。说得对不对,请大家参考。

网友:
新版本固件 下降速度不是都在2m内吗 一般1.6米每秒
这到底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精灵2,我认为相机出片质量太渣,想换个镜头,听说狗3+或狗4镜头成像质量不错。你也换成狗头镜头 ...

我用的黑狗3+,1080superview,觉得还挺不错,满足绝大多数需求。但是后期要消除广角

网友:
下降速度快,加上装了保护桨,动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