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地起飞会向右侧飞的原因,请高手进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4-04-20):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老鸟,我的是四轴650,用的XA-V2的飞控,罗盘、油门中位校准都做了…左右也不存在一边重一点的状况,电机座与机架平面是用玻璃做的水平安装,飞机零件机架,电机,桨…全部是全新的。有个问题是:起飞离地过程飞机微微的向右侧飞,要通过翻滚杆不停的修正,只要一停止修正飞机就自己往右飞,悬停时观察飞机有些往右倾斜,另外,GPS模式不飘,能钉钉子的,就是起飞的问题跑右,你们说是咋回事?

请高手帮忙分析与指点下!另外不知道需不需要上传飞行数据给大家参考才能得知原因?如果需要的话请告知一下,待我补上?
谢谢大家!

网友A:
跟我的问题一样,原因就是电机座与机架不在同一个平面。也就是有一个电机座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问题一样,原因就是电机座与机架不在同一个平面。也就是有一个电机座歪了。

哦,你的GPS模式悬停飘不飘吗?我的不飘,就是起飞跑右,飞行数据可以分析出来哪个电机不够正或者相差多少吗?

网友:
我没用GPS模式,是姿态模式。跑右就检查右边的电机座。我是用肉眼观察的。飞行数据也可以分析,不过我是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问题一样,原因就是电机座与机架不在同一个平面。也就是有一个电机座歪了。

楼上正解。起飞飘就是不平衡(控制开环),GPS模式下能定点是因为自动驾驶为闭环控制,会自动修正偏差

网友:
我用NAZA也是这问题,起飞飘,定点也飘,很难控制,下来等3分钟在上去就很正常,定点很稳,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
看来机架用圆管做机臂确实是个麻烦事

网友:
校正电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