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的mini cp有多暴力?可以钟摆吗

楼主(2014-04-20):
mini cp无刷暴力不?可以钟摆吗?我看977的视频,很暴力啊,模友们推荐下我应该买哪个

楼主:
还有,怎样才能飞很长时间啊

网友A:
如果你认为977暴力,那几乎所有的无刷机都是暴力机器。。。
钟摆好不好做不但是动力问题,三轴、舵机速度、桨与机器的搭配都有关系。。。
问得出这样问题的新手,随便选一台都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977暴力,那几乎所有的无刷机都是暴力机器。。。
钟摆好不好做不但是动力问题,三轴、舵机速度 ...

好的,多谢指教,还有,minicp想要飞得久,要去掉哪个电阻啊

网友:
暴力个毛,高高手都完全要靠手法来克服动力问题来做。

网友:
小鸡练手法不错

网友:
够暴力了,我拿在手上检查,不小心碰到油门,挨了4下,2处出血了,2处红了,好在伤口很小

网友:
想钟摆 自旋翻就选977

网友:
977跟暴力不沾边,都是绝顶高手靠手法飞出来的

网友:
长期综合比我推荐977    据说mini配件炸的心疼

网友:
买无刷mini cp 吧。977的话,呵呵

网友:
没用过无刷的

网友:
技术不够,动力再好也做不出来。相反,技术够了,动力不足也能飞出来。

网友:
小鸡暴力的后果是,各种炸鸡损失飙升,我珍藏一架暴力mini cp都没人要,自己也没水平飞

网友:
minicp需要小小折腾一下才能既暴力又不会过快保护。
977续航9分以上,但是手法不行钟摆做不来,动力有点温柔,后期成本比miniCP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