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4-04-20):
请问下面这个摄像头需要改线才能接在柏通1.2g 800w图传上吗?还是直接插到图传就能用!

水平分辨率: 700 线

系统制式: PAL/NTSC PAL ( H X V ):512X 582 NTSC ( H X V ):542 X 492

电子快门: PAL= 1/50 - 1/100,000 秒 NTSCL= 1/60 - 1/120,000 秒

最低照度: 0.1Lux (F: 1.2)

信噪比: > 48dB (自动增益关闭)

伽玛: 0.45

背光补偿: 开 / 关 切换

镜头: 原配镜头 3.6MM,6mm可选
自动增益: 开 / 关

自动白平衡: 开 / 关

镜头安装方式: C/CS

视频输出: 1 Vp-p, 75Ω

电源输入: DC 12V

工作温度范围: -10℃ 到 50℃ (最大湿度 95%)

贮存温度范围: - 20℃ 到 60℃ (最大湿度 95%)

网友A:
地面上测试可以直接插 上飞机有飞控得把插头剪断了 接舵机线 用起来方便而且重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上测试可以直接插 上飞机有飞控得把插头剪断了 接舵机线 用起来方便而且重量轻

需要剪断?有这个接线图能给我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剪断?有这个接线图能给我看看吗?

这还要接线图?视频线里就两根,一个信号线大多数是黄色 一个地线大多数是黑色 对应图传接上就好了。

网友:
我买的这个有几个转接线,黄色是视频,黑色接地,红色+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接线图?视频线里就两根,一个信号线大多数是黄色 一个地线大多数是黑色 对应图传接上就好了。

为什么我买的全新柏通图传在房间没图像呢?前几次选择8、9频道都没有问题,现在图像都没了

网友:
检查下接线 这么描述不好分析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可以用BNC转AV插头测试,不过要上飞机必须减线,自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时候可以用BNC转AV插头测试,不过要上飞机必须减线,自己焊!

郁闷啊,我新买得柏通1.2 800w没图像,但把接收机设置为2得时候,发射器无论设置多少都会有模糊得图像、当接收机改变数字得时候图像没了,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啊,我新买得柏通1.2 800w没图像,但把接收机设置为2得时候,发射器无论设置多少都会有模糊得图像、 ...

检查连接线路,然后就是频率匹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