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d10怎么设置混控

楼主(2014-04-20):
刚买的d10在说明书上找不到升降副翼的混控,程式 混控怎么设置,什么什么的太多,请大家指点

网友A:
d10功能还可以  说明书坑爹       自己买设备来连接好慢慢试试   比说明书来的快和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功能还可以  说明书坑爹       自己买设备来连接好慢慢试试   比说明书来的快和直观

可是怎么调啊,有提示吗

网友:
你在哪三个菜单中找机翼类型 设置三角翼

网友:
升降到副翼的混控我没用过  只用了副翼到襟翼的混控

楼主:
大小舵的开关怎么设置,只能大小升降的,副翼没用,用飞行模式开关好用,可是大小舵的开关就没用了,能用大小舵开关控制升降副翼吗
升降副翼的大小舵

网友B:
模型菜单-机翼类型-三角翼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