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贴,还有naza lite 无GPS下能稳多少?

楼主(2014-04-20):
    先前NAZA lite 两次微炸...

    感谢我前两帖子,各位肯花时间看帖,敲字回复!感受到了大家的关爱...学习了电调校准方法(以前潜水时候没看过),可惜没人带。。。继续学习,多潜水,看帖,目前想懂点无头模式,定高,定点,naza lite只不过初步,以后升级...

    今天重新检查接线,设置遥控,校准电调,遥控....预热5分+,成功飞起来,很正...可惜,飘...并且很远...

问题1:无GPS,无头模式,定高,定点能实现吗?

问题2:混控是指什么,遥控的混控设置为什么设定那些值?

问题3:问下naza lite 继接下来能够调什么别那么飘?

作为新手,可能问题有点低级...当然我会赶紧查资料!摆脱小白从自己做起!

再次感谢过去对我热心行帮助的模友!

网友:
电子说明书里有330/450推荐的感度。没有gps(指南针在gps那个里面)还能无头?定高是气压计,399的飞控里有。混控,不用设置吧。

网友:
遥控器设置为固定翼模式。最好关掉所有的混控

网友A:
NAZA无GPS想定点的话,需要仔细调整飞机的重心和平衡。外加风骚的操作……没别的办法

网友B:
NAZA的罗盘包含在GPS里面
所以 没有GPS  只有自稳和定高

想要没有GPS而不漂是基本上不可能的,就连客机上用的高级惯导设备一程飞下来据说都飘几海里
只能是尽量保证飞控装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的罗盘包含在GPS里面
所以 没有GPS  只有自稳和定高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无GPS想定点的话,需要仔细调整飞机的重心和平衡。外加风骚的操作……没别的办法

风骚也不是说能就能的啊

网友A:
上GPS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GPS模块吧

GPS 600吧。。。感情直接买个APM好些吧

网友C:
我也没GPS,感觉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GPS,感觉挺好飞的

确实好飞啊,可是飘的厉害。。。大连风大有一定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好飞啊,可是飘的厉害。。。大连风大有一定原因吧

大风肯定飘啊...
所以要有好操作,我这里的风也挺大的

网友D(2014-11-21):
我的也没有GPS 航线飞行掉高严重,各位有好的解决方案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没有GPS 航线飞行掉高严重,各位有好的解决方案么?

掉高是感度没有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掉高是感度没有调好

具体应该调什么?基本感度,姿态感度,垂直感度?  我的配置是DJI F450机架 naza lite 飞控(无GPS)3110 kv470电机 搭配1045桨 6S 2700mah锂电  悬停状态2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应该调什么?基本感度,姿态感度,垂直感度?  我的配置是DJI F450机架 naza lite 飞控(无GPS)3110 ...

垂直感度的问题
好像是低了飞航线容易掉高。如果稍微掉一点高度是正常的。多了就要调节垂直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具体应该调什么?基本感度,姿态感度,垂直感度?  我的配置是DJI F450机架 naza lite 飞控(无GPS)3110 ...

原来动力还可以这样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动力还可以这样配……

可以,现在飞机调好了,不是感度的问题,是动力太大了,换成了4s  电池,电机桨不变,飞航线20分钟妥妥的。

网友:
感度调好了无风下定的还行, 稍微有一点点风没有GPS肯定会飘飘·····

网友:
无GPS的话飘是不可避免的,GPS其中一个最常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定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具体应该调什么?基本感度,姿态感度,垂直感度?  我的配置是DJI F450机架 naza lite 飞控(无GPS)3110 ...

什么电调可以上6s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什么电调可以上6s电池?

我用的好盈乐天40A电调。支持2--6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好盈乐天40A电调。支持2--6S

网友:
我也用的lite,带GPS,非常稳,注意飞控的安装位置和调参软件里GPS安装参数,设置好后感觉比精灵2的还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