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w台钻钻不动 大家都用多少瓦台钻啊?

楼主(2014-04-21):
大家的台钻多少瓦啊   我的550w电容起动4级电机 10mm钻头钻20*20方钢 电机副绕组烧了  急用没办法又买一个钻一会又烫手了只能打打歇歇 是不是550w就钻不了那么厚啊
现在打算自己把坏电机修修改改 但是不懂 不知道副绕组可不可以饶与组绕着一样的 实现正反转只跳一根线 用两个电容一个启动一个运行

网友:
350我都钻过12的,转速慢,别拌太大力就是了估计你那是铝线吧

网友:
我500W台钻钻钢都行。 要做到 1、先磨好钻头。 2、调到最低速。  3、先用小钻头再用大钻头,顺序是3-6-8-10-12。  4、钻硬钢或厚的钢中途要加润滑油。5、常提起钻头排销。

网友:
我用150W的台钻,无压力,先打小孔,再扩孔。

网友:
可能你台钻还旷吧?

网友:
调低速或先小钻打后扩孔。另,磨好钻头
做到这二点完全解决你问题

网友:
你用多大转速?转速低一些,480转比较好,钻头不会磨的话就用新的。

网友:
钻10MM时用最慢转速,先钻6再慢速钻10轻松搞点

楼主:
原来是要先打小孔在扩大啊   我咱人家厂里用的摇臂钻直接钻 我就直接钻了 速度280钻 看热了就加点水  就这样吧电机给烧了

网友:
钻速度100转  很好用啊

网友:
调低速或先小钻打后扩孔。或用擴孔刀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要先打小孔在扩大啊   我咱人家厂里用的摇臂钻直接钻 我就直接钻了 速度280钻 看热了就加点水  就这 ...

摇臂钻最低才几十转的速度,不过在摇臂钻不需要最低速,用压板压

网友:
用过180W的台钻,钻13的钢。

网友A:
550w功率足够了,第1电机质量不好,空转发热吗。第2钻头要磨好,修磨横刃,加冷却液。

网友B:
你的电机质量也太差了吧,我觉得你应该找台老电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质量也太差了吧,我觉得你应该找台老电机好了

就是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w功率足够了,第1电机质量不好,空转发热吗。第2钻头要磨好,修磨横刃,加冷却液。

已经烧了空转没试  又买了一个新的钻了7-8个眼发烫

网友C:
我用的木工用的中山钻,加了一个4KW的电机。。钻什么都表示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木工用的中山钻,加了一个4KW的电机。。钻什么都表示没压力

我想买的750w电机  人家说轴粗装不了  又没有车床只有用550w的

网友:
可以的话发图看看,老电机我是不相信那么差劲,要么电压不对,要么就电容不匹配,电容过大电机电流也大发热就严重了,电容小了电机没劲
你说电机副绕组烧了?双电容电机才有副绕组的吧,可能电机内部的离心开关没有正常断开,做成起动电容和副绕组一直工作肯定会烧掉

网友:
钻头太次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要先打小孔在扩大啊   我咱人家厂里用的摇臂钻直接钻 我就直接钻了 速度280钻 看热了就加点水  就这 ...

摇臂钻是齿轮传动的而且是三相电  最重要的是它的功率比你那个大太多了   60毫米钻头直接拧断没压力.........楼主不要和它比性能
你调低转速加点冷却液就好了 但是磨好钻头是基础  新钻头不磨也不好使

网友:
先小孔在大孔

网友:
钻头不好.先钻小孔.再来大的.快不得.

网友:
你的要是皮带机的话,看看是不是能调皮带松紧,皮带太松确实很难钻,调紧威力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买的750w电机  人家说轴粗装不了  又没有车床只有用550w的

我换了个1.1的电机,主轴是25的,你换个塔轮就行了,还是功率大的省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臂钻是齿轮传动的而且是三相电  最重要的是它的功率比你那个大太多了   60毫米钻头直接拧断没压力..... ...

我感觉新的好用磨过不好用 看来我的磨钻头计算太差

网友:
550w变频器带的,直接钻12mm孔没问题,三相电机铝壳新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新的好用磨过不好用 看来我的磨钻头计算太差

那是你没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