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先升电压再降电压靠谱么??

楼主(2014-04-21):
明天开始买电机了 想再确认下 2814电机六个能搭配3s电用么?配11寸浆还是12寸浆合适??ATG六配3s可以上2814电机么?  还是v2216-800kv的好?如果用2814电机我的两个3s电池可以通过串联然后用下面这个可调降压模块调降压到4s电适用 !大伙觉得电池先串成6s再降成4s当成4s电用靠谱么???!!!安全么!!!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这玩意能耐得住吗

网友:
这玩意能有多大电流啊,几安培了不得了。

网友:
电池串了,重量也上去了哦

网友:
你这个模块输出的电流还不够一个电机用的……异想天开

网友A:
这件事不仅不靠谱,更主要的是你的知识不靠谱。模型飞机除特小尺寸外,电流都大于几十安培,甚至几百安培。你想升压再降压?你想干嘛?这似乎是把小型变电站在模型飞机上建设起来。

网友:
降压模块不是这么用的,那个目测不超5A,直接用3S或4S电池方便吧。

网友:
淘宝查了,2A的。加散热片,最大5a

网友:
相当的不靠谱。

网友:
升压或降压模块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电流过高了……

网友B:
不可行   降压模块没飞起来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件事不仅不靠谱,更主要的是你的知识不靠谱。模型飞机除特小尺寸外,电流都大于几十安培,甚至几百安 ...

刚查了才得3阿最大 问下大神 大疆的30A那个白皮电调兼容朗宇的v2216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   降压模块没飞起来就烧了

好吧 谢了

网友C:
我现在是ATG6轴600MM,2814电机,12寸桨,3S

网友:
楼主你开国际玩笑。有点常识都知道,一个多轴动辄最少近20A的电流,你那降压模块能耐多少A?你可以降压用,但是降压模块不超过10秒就得冒烟挂掉

网友:
非常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是ATG6轴600MM,2814电机,12寸桨,3S

动力如何? 主要是我的是大疆的30a电调 小的kv怕受不了不兼容

网友:
我是2814KV700,飞腾40A电调,3S 2200MAH,一块能飞6、7分钟吧,并两个10分钟多一点点。
您那升压降压什么的最多只能用在LED灯或图传啊什么外部设备上,而且您这种模块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