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为何连不上模拟器

楼主(2014-04-21):
新买的14sg链接加密狗无反应,
模拟器
显示没有连接遥控,用d7e遥控就可以,求解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接口问题吧
D7E的3.5接口是链接模拟器的 14SG的3.5接口是链接充电器的 14SG模拟器的接口在机子背面 需要一根转换线才可以链接的

网友A:
你不会插到音频出口上了吧。futaba用的是方口线哦。

网友B:
用方口线,插上就行了

楼主:
难道不是音频的3.5耳机插口?

网友C:
哈哈。Futaba是方头的,机身后面那个,有好多孔的那个口。

网友D:
估计LZ是用错接口了。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加密狗是选择4 弄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难道不是音频的3.5耳机插口?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唉 上论坛发围观帖是小 直接弄坏设备是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