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dji在飞控中加入这个功能,应该不难吧?

楼主(2014-04-21):
现在太多干扰造成炸机

能不能上电启动后,检查周围干扰,有强干扰就红灯爆闪报警

不能炸机了才得出结论,周围有干扰

实现,难吗?谁的钱也不是大水冲来的

难道鼓励炸机,好二次销售?

网友:
珍爱生命,原理xx。。。

网友:
楼主你一共飞丢了多少钱的东西

网友:
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 台航模的消费保护政策及解释,明确厂家与消费者的权力与责任。大几千甚至几万的东西,质量有无问题,如何保修,质量缺陷该不该召回,难道只能厂家说了算?

网友:
干扰检测功能好像一直都有吧……

网友:
这个。。。很难,至少不是几百块的飞控能搞定的
开机的时候检查没问题,中途飞到干扰区域怎么办?

网友:
DJI的IOSD MARK有记录的功能,只是我们看不到,能起飞说明飞控是正常的,但是飞行途中遇到的突发强干扰没有办法

网友:
别人干扰咋们的灰机是小事,飞控搞强大了,干扰民航的灰机就麻烦了。。。。。。。。。。。

网友:
玩具级别的飞控,玩具级别的稳定性够了,楼主别要求太多,强人所难嘛。

网友:
去野外没有电磁干扰人少的地方玩,这样也安全。

网友:
多么简单的事,有干扰磁罗盘会跑,零 度 都有报警的

网友:
精灵2 3.0固件就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其实这个功能我感觉还是蛮鸡肋的,你起飞的地点没有干扰,但是你飞远了,或者飞到一个地方就有干扰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加一个只是让你心里觉得安慰而已,没有啥实际用处

网友A:
楼主,你让接收机如何分辨一个2.4g信号到底是来自遥控器还是其他设备,接收机都做不到,飞控怎么做?模型就是个高档玩具,真要整成***级别的有几个人玩得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让接收机如何分辨一个2.4g信号到底是来自遥控器还是其他设备,接收机都做不到,飞控怎么做?模型就 ...

遥控器的2.4G信号都是编码了发射ID滴,接收机当然可以根据对频ID区分是来自对频遥控器还是其他设备的。不然整个飞场我遥控器一推油门全场的飞机都起飞了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2.4G信号都是编码了发射ID滴,接收机当然可以根据对频ID区分是来自对频遥控器还是其他设备的。不 ...

是有id,如果id解码对了,但后面的通道数据因为干扰解错了,接收机如何分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id,如果id解码对了,但后面的通道数据因为干扰解错了,接收机如何分辨呢

~~ 思考一下。。。
现代的接收机,从FM时代的PCM到2.4G。。。哪个内部不带ECC编码效验,这个是可以排除的。古董PPM接收机才随便来一下同频率干扰就抖舵。
除非是遥控器电位器出现故障,或其他发射设备贴近遥控器,导致内部被干扰,才可能发生ID解码对,数据被干扰的情况,但发生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现,也很好送修排除。
另一种就是擅自改装遥控器了。。。没法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思考一下。。。
现代的接收机,从FM时代的PCM到2.4G。。。哪个内部不带ECC编码效验,这个是 ...

那这么说遥控信号基本就没可能被干扰咯,那也不需要楼主所说功能了,接收机也用不着失控保护了
曾今被某2.4g设备干扰过,控是8fg,但是飞机不听使唤往一个方向走,将某2.4g设备关掉后打杆立即有反应,何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这么说遥控信号基本就没可能被干扰咯,那也不需要楼主所说功能了,接收机也用不着失控保护了
曾今被某 ...

仔细看帖。。。
遥控器被其他发射设备干扰的情况下,最好的就是关控等返航,或离开干扰区域即可。

接收机为什么用不着失控保护?有厂家标榜出品是全球无死角的遥控器么?

2.4G要那么容易被干扰,现在无线路由器遍地的热点。。。。不是应该开机就炸么。。。好好想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帖。。。
遥控器被其他发射设备干扰的情况下,最好的就是关控等返航,或离开干扰区域即可。

是有道理,不过回到楼主的问题上,我遇到的这个现象肯定是干扰信号绕过了接收机的层层校验给了飞控一个指令的,因为当时我先试过关控没反应,紧急情况下才想起旁边还有个2.4的设备
如果是在遥控器内部干扰了通道数据,就像你所说的关控是会有效果的
所以我觉得遥控信号还是会有被干扰的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有道理,不过回到楼主的问题上,我遇到的这个现象肯定是干扰信号绕过了接收机的层层校验给了飞控一个指 ...

马上关控,接收机会马上执行失控保护,但~~~~大疆的飞控执行是有延迟的,特定情况下甚至会延迟5~10秒才开始执行返航动作,我遇到最长的一次,在最后的失控点上傻了15秒以上才执行返航(我站在起飞点看着屏幕上飞机停止的画面,又无能为力~~~那个冷汗,眼前仿佛出现一道白光,小时后发生过的事情像走马灯在大脑里闪过,一直白狐狸跑过积雪过膝的空地。。。。),失控又未执行失控返航期间(OSD上看已经进入ATT/FS了),飞行器还有航向上的摆动(大疆认为可能是罗盘被干扰),最后终于开始返航。

理论上,只要遥控器本身不被强信号干扰,已编码好的2.4G信号被高频头发射出来,然后被外部干扰,再被接收机接收并错误执行是不可能的。
好比我用QQ给你发一东瀛女子照片,中间经过2.4G无线路由器传输(在此环节被干扰),你接收完变成凤姐,或者妞还是那个妞但是多出来几个麻子和某部位上多了马赛克~~。。。。。真滴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说的干扰是有的,只不过不会干扰到出现错误编码指令,如果出现干扰的话应该是会出现接收机解不到码,就像和控失去联系一样,并不会出现接收机乱输出,飞机乱飞,咱们家用路由器如果多的话,会出现干扰然后就会网速变慢甚至断网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2.4G信号都是编码了发射ID滴,接收机当然可以根据对频ID区分是来自对频遥控器还是其他设备的。不 ...

所以没事就去飞场推油,让大家都爽炸,哈哈

网友:
好主意,得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