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NAZA-H的一些设置问题,望客服或高手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4-04-21):
无论问题是否能解决不,先谢谢进来捧场的模友,如能答上的模友更是万分感谢!!!新手玩飞控可能很多地方表达不清或笨蛋问题多多,望见谅,谢谢!!!

首先说一下我的配置,大彊NAZA-H一套,亚拓450L,华科尔D10控与RX1002接收,以下是问题:

问题一:按照设置视频来走完过程(重复设置过好几次了),在手动模式起飞测试机,怎么负螺距较大的,通电好主浆与桨夹90度时可以与GPS模块擦边,虽然起动时螺距会升起一点才转动不会打到GPS模块,但要油门打60到70飞机才能飞起来,但之前叫店家调回来带NAZA-H飞控的固朗450就不会这样,基本油门到50多就飞起来了,是不是解决这个负螺距过大直接调拉杆?还是有别的方法?

问题二:设置好飞控里的参数,那控里参数还要设定不?如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等?

问题三:华科尔控出厂默认设定FMOD开关为飞行模式分普通与特技模式,而我才用了MIX开关为飞控的三个模式的开关,没有影响到FMOD的开关,怎么切换3D与普通模式会没有反应,怎么设置?

问题四:飞机与控对频后,我想校准指南针,根据说明在控制模式开关的手动模式与GPS姿态模式之间***切换6到10次(手动模式->GPS姿态模式->手动模式为1次),LED指示灯黄灯常亮。但我照做了,就是不出现常亮的黄灯,反而什么灯都不亮,但在这情况下打油门与方向杆什么的都正常!!!基于感觉还没调好,只试飞了手动模式,还可以就是没敢切换到别的模式测试怕炸机.问题五:固朗450装有整套的NAZA-H飞控,店家已设置好的,近来飞出现飞机在一定高度打到GPS模式,定点悬停两分钟左右就会自动下降到地面,而姿态模式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问是怎么回事?

请技术客服或高手指导一下,谢谢了!!!

楼主:
谢谢了!至少让我感觉到还是有人关注我的问题的!呵呵…解决的希望还是有的

网友A:
很想帮你,lz首先要看你调机水平了,下面给你一下见解
1、可能机器调整不到位,看机器螺距是否是+10到-10,遥控器50%是否0度。
2、普通手动要调一下螺距50%的时候大概4-5度,油门曲线大概0-30-65-8-100.
3、要在遥控器模式里面看一下,遥控器指定开关能否控制在手动-姿态-GPS,且每个开关控制对应的参数是对的。
4、要看3的参数都调到位,然后接电,遥控器在手动-姿态-GPS之间切换大概6-8次,然后停在手动模式上。
我也用NAZA-H,希望能帮你。qq7285768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想帮你,lz首先要看你调机水平了,下面给你一下见解
1、可能机器调整不到位,看机器螺距是否是+10 ...

非常感谢兄弟在线两个多小时的指导调机,把问题一一解决了,十分感谢!明天出去飞,待测试视频给你反馈!谢谢!!

楼主:
谢谢兄弟顶贴了,问题已一一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