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狗三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1):
昨天在航拍的时候,图传突然显示蓝屏,赶紧降落,看到狗上显示了这个图标
卡也格式化了,还是出现了这个,并且录制了4分钟就出现,求高手指点

网友:
狗3告诉你, 航拍录像不支持, 要骑车录像, OK !?

网友:
还真没见过呀,长见识了。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打开了骑车模式~

哈哈

网友:
不知道,等楼下高手

网友:
狗想骑车了。而且是摩托车!

网友:
估计楼主飞了太快,狗判断是在摩托车上

网友:
卡逼狗有问题,进入恢复模式。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卡 求推荐好卡

网友A:
視頻資料受損!修復中
有可能是震動過大或者是卡等等問題?

插上卡讓它慢慢修復等段時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視頻資料受損!修復中
有可能是震動過大或者是卡等等問題?

谢谢,还是决定换卡,这要是在天上飞等的话不知道等多久呢

网友B:
这个是 狗有问题了, 换卡了也还是一样的。 楼主买就是瑕疵狗。 只要一录像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表现为录像不了多少时间就会重启。热后出现这个修复视频文件的图标。 年前买到过一台。卡换了 N 多,还是这个图标。 不能用。咨询维修人员说是主板问题。不好修。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狗有问题了, 换卡了也还是一样的。 楼主买就是瑕疵狗。 只要一录像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表现为录像 ...

我又把卡在电脑上格式化了一下,再测试一下录到了30分钟到现在没出什么问题。希望只是卡的问题

网友:
录到了30分钟到现在没出什么问题
这个是偶热现象。 你调到4K 模式 或2.7K 模式录像测试吧。 测试一块电池的时间。 看看中途 有没有问题。 如果可以连续录一个小时不出问题。 那么问题就出在SD卡上了。

网友C:
先说说卡吧,这个卡的读写速度是30M/S,算是满足高清视频录制的要求的。但是并不在GOPRO官网上推荐的型号里,GOPRO官网推荐的卡的读取速度是45M/S的。

所以不知道楼主才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视频录制设置是如何的?多少分辨率多少帧?

另,Sa n dISK卡有一个毛病,就是在录制的时候如果同时充电,卡就会出错。有时是无法写入了,有时候直接 报废。看楼主是放在防护壳里,应该不会是通电录制吧。不过狗思云台可是保持通电充电状态的,所以也是隐患。但是也并不是每块Sa n dISK卡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只是Sa n dISK质保维修部门已经收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而已。

再说说GOPRO本身主板问题,我也听说过有些故障机有硬件缺陷,但是由于影响面不大,就是数量小,所以好像谈论的也不多。

不好意思没能给楼主什么有意义的建议,密切关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卡吧,这个卡的读写速度是30M/S,算是满足高清视频录制的要求的。但是并不在GOPRO官网上推荐的型号里 ...

十分感谢,算是给我科普了,我是准备换卡了,我在精灵上录制的时候是用的1080 的 30帧,是可以边拍边录的模式。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店家说这个图标的意思是录制内容已修复按其他任意键返回,我在电脑上将卡彻底的格式化后分别用原来的设置录制了30分钟没有出现这个图标,并按照建议录制2.7k的直到没电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但是以防万一还是换卡了。希望不是狗有事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算是给我科普了,我是准备换卡了,我在精灵上录制的时候是用的1080 的 30帧,是可以边拍边录的 ...

哈哈,我比你执着,也是1080/30录像,第一次出问题就是丢了正在录制的视频,第二次无法写入,第三次直接报废,我返回京东保修,两天换了个新的回来,现在在手机上用。GOPRO买了45M/S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比你执着,也是1080/30录像,第一次出问题就是丢了正在录制的视频,第二次无法写入,第三次直接 ...

哈,我这也是当时买机器送的,看来也要退居二线了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卡拔下来插电脑上 如果能用的话 你的黑狗需要升级  如果不能用的话就格式化吧 不过记得给你的狗狗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