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穷人OSD链接刷机线怎么也读不出配置。

楼主(2014-04-21):
求助啊,穷人OSD用四根杜邦线链接刷机工具,TX-RX.RX-TX,G-G,5V-5V,可是在配置工具中读取OSD,始终失败。

网友:
你是自制的还是买的成品?自制的话可能芯片引脚有短路,成品的话这个几率就很小,可以问一下店家

网友A:
新手课堂,穷人OSD界面编辑及电压校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250&fromuid=117325

上电的时候要按住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穷人OSD界面编辑及电压校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250 ...

泡泡老师,我就是看你帖子想把穷人用在apm上的。我先按住按键然后接电池然后接刷机线,但是还是读取失败。我直接写入提示写入成功,但上机发现,osd叠加信息没有了。拔掉视频输入能看到osd信息

网友:
我就是看你帖子想把穷人用在apm上的

要看这个帖,图解,如何将穷人OSD改装,从APM中读取数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楼主:
这个帖详细看过,我现在问题是osd连不上刷机工具,怎么读取测试都找不到o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帖详细看过,我现在问题是osd连不上刷机工具,怎么读取测试都找不到osd

是视频里的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视频里的那种吗?

不是你视频那种OSD,如上图

网友:
一、检查OSD的RX TX是否损坏
连接GPS,是否能看到GPS的波特率?

二、检查USB-TTL是否损坏
短接USB-TTL的RX TX ,用串口调试软件检查一下USB-TTL,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