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FLM7400无刷电机数据及所需配桨

楼主(2014-04-21):
求教EFLM7400无刷电机数据及所需配桨及电调和电池,试用机型

网友:
楼主知道“Horizon Hobby”吗?
直接咨询“地平线”最简洁

网友A:
32-size 1010Kv Brushless Outrunner (installed)
Flying Weight:        4.40 lb (2.0 kg)
Recommended Battery:        4S 14.8V 30C 3200mAh LiPo (includ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size 1010Kv Brushless Outrunner (installed)
Flying Weight:        4.40 lb (2.0 kg)
Recommended Battery ...

这个我查到,60A电调  10寸桨,拉力不详,想知道  3S电池下多大尺寸的桨效率最高,所需电流和静拉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版块入口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50

多谢,不过貌似这个电机停产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数据,官网没找到

网友A:
4S电机你要用3S那只有你自己测试了 没人帮你

网友:
应该是难查到
东西在自己手上的话,可以自己测试。
或者发邮件到websales@horizonhobby.com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电机你要用3S那只有你自己测试了 没人帮你

4S不知道最大负载是不是10寸桨,而尺寸比较接近的EFLM7300,KV1000的  4S电池标配的12寸桨

附带7300电机信息表格

7400估计因为停产这个电机测试表没有它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