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2s充2250mah应该设置多少合适

楼主(2014-04-21):
好像一次只能加减100,是设置2300还是2200呢

网友A:
你设置的这个容量只是用来判断充电电流用的吧?

网友B:
纳米芯就高点,普通电芯还是1C一下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这个容量只是用来判断充电电流用的吧?
设置这个容量跟电池标称容量没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