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过充过放的动力电池

楼主(2014-04-21):
今天385电池线断了,打算拆开用电铬铁焊回就发现电池内有保护板,以前担心电池过充过放是多如的.

网友:
小四轴的大部分都带保护板,没有的话很容易坏的,所以不要飞太久,电压太低直接掉下来

网友A:
有保护板就不会过充过放恐怕仅仅是楼主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实际情况没那么圆满。一般的说有了保护板过充是可以避免的,但过放却不是你想的那样,如果你的电池放电倍率20c,那么超过20c的电流都被视作过放,因为那会让20c电池折寿。但保护板却不会起到限流作用,哪怕电流达到30c、40c、50c……它都无动于衷,只是在接近短路时才会启动开路截流(就这么一个动作),而不会在20c附近限流。

网友:
辅助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护板就不会过充过放恐怕仅仅是楼主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实际情况没那么圆满。一般的说有了保护板过充是 ...

20c就6A  30c就9A  40c就12A,这小四轴不会那么大电流.

网友:
锂电池的内置保护板貌似只能起到短路保护作用,防止电池意外短路起火

网友:
多數小飛機都會内置保护板过充电、过放电进行有效保护
因為玩小飛機的針到的市場都不是專業玩家, 一般人不懂得过放會出問題
要是沒有内置保护板 , 可能大部份人玩幾次電池就完了 , 對飛機品牌有影響

网友B:
楼主的JD385灯是怎么加上去的?来个细节图片吧

网友:
保护板的作用应该是低于3.0V会没有输出吧,过流保护一般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保护板就不会过充过放恐怕仅仅是楼主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实际情况没那么圆满。一般的说有了保护板过充是可以避免的,但过放却不是你想的那样,如果你的电池放电倍率20c,那么超过20c的电流都被视作过放,因为那会让20c电池折寿。但保护板却不会起到限流作用,哪怕电流达到30c、40c、50c……它都无动于衷,只是在接近短路时才会启动开路截流(就这么一个动作),而不会在20c附近限流。

小豆子电池不是大力士,小芝麻MOSFET也不是大水喉。在真的放出20C电流之前电压早就跌破保护阀值,触发保护板关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JD385灯是怎么加上去的?来个细节图片吧

先用手电钻在上盖钻两个1mm的孔然后把LED管脚插进去再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后接到电源线上。

网友:
换个角度来看,电池按照60分钟标示容量,假设飞行5分钟,则60/5=12C,到不了20C

网友:
这个确实是带保护板 还有一些充电器带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