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taba10c冒烟了!

楼主(2014-04-21):
昨天调试433,是用那种一对一带针的杜邦线从教练线接口走的,估计是接的时候短路了遥控器冒出一阵青烟,拆开后发现是一个小电阻烧坏了,在遥控器内部的高频头模块上,可是遥控器整体正常使用,高频头啥的都正常,教练口各针脚输出也正常,所以有点不敢使了,个人猜测这个电阻可能是起短接保护作用的,请教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或者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电阻是干神马用的...也好心里有个底,futaba也不好找地方修...感激不尽......

就是那堆蓝色线下面的那个烧黑了的小东西

网友A:
一般找个差不多的小的焊上就行,好多小巧精密点的电路板上都有,换上后先测试一下

网友B:
这个是反接保护二极管,有3脚,像三极管,我的FF9也烧了这东西,跟楼主一样,改433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教练口电源,但控能正常使用,之后教练口也没在动,从高频头那里引出了电源线和信号线,问题不大。

网友:
忘了说了,还有那个烧坏的元件从电路板上清理掉,然后用电线短接一下,以后使用的时候得小心了,因为没有保护电路了,或者找个同样的元件给他换上。

网友:
找到型号,换一个新的上去吧

网友:
照片上看不清楚是限流电阻还是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找个差不多的小的焊上就行,好多小巧精密点的电路板上都有,换上后先测试一下

打电话问过维修的了 他说可能主板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 不敢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反接保护二极管,有3脚,像三极管,我的FF9也烧了这东西,跟楼主一样,改433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教练 ...

请问您后来使用过程中出现过问题吗?我打电话问过维修的 他说可能主板也受到了影响 不敢用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后来使用过程中出现过问题吗?我打电话问过维修的 他说可能主板也受到了影响 不敢用了啊

这个得看情况,可能影响到了主板,也可能只烧坏了保护电路,不好说,我的控烧完哪个元件,一开始也有担心,担心是不可避免的,每次飞FPV都有阴影,后来使用过程中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飞了几次FPV,我也不敢保证我的控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得看运气怎么样了,楼主要是不放心可以多次,反复测试看看,直到自己觉得控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
是否有影响要看原件在电路中的作用,这个原件貌似三极管或二级管,具体要看线路(因为现在线路板是双面甚至多面的,仅从图上无法判别作用和影响)

网友:
还是修一修比较好

网友:
小问题,整个二极管替换上去就可以了,有一定的保护功能。

网友:
我的控也是有一次教练口正负极短路烧了主板的一个二极管(三只脚的),换一个就完了,没什么事。

网友:
换个新的上去啊,不放心就寄回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