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总少一件衣服,航模男人总少一个零件!

楼主(2014-04-21):
周六塞斯纳由于操作失误头朝低炸了,看看伤痕累累的机身,实在不想修理了。
于是拆机,保留机身当做摆设。

拆完后为了迎接我的T45和雷电EPO装机,开始整理我的飞机零件们。

这一整理不要紧,发现自己都能开航模店了。。。各种螺丝,各种线,各种接头,各种舵机,各种电调。。。反正够我装2台飞机的了。

大合影

原来680机架的盒子,里面都是安装用的零件,电机2个,舵机7个,还有BB响和各种延长线等

拆下来的舵机电调接收机

10吋和8吋浆

小药盒大作用,螺丝,舵机角,香蕉头,快装头,舵机齿轮通通放进去,分类又好找

XT60的公母头,还有T-xt60头

点火器,大家懂得。还没用上。

各种魔术贴,各种纤维胶带,修修补补的用的多

电源并联,延长,串联线,还有电调延长线

场外工具箱,双层的上盖很高,应该能装很多电池,目前是8块3S

就怕装机修机一半少个零件或工具,这些零件应该是从去年开始装机剩下的和集中购买的积攒起来的。
对于我这个新人,就这么多零件了,估计老手们零件更是几倍的多吧?
很羡慕有机库操作台和工具房的人啊

网友:
沙发是我的了,点火器你一次买那么多干什么呢?我这边一个就够用的了,我这还有火头,回头搭车的时候,一起放窜天猴

网友:
沙发我要了!周末去飞我要搭车的,哈哈哈!

网友:
必备物品。

网友:
楼主装备好全啊

网友A:
你咋买那么多的纤维胶带呢?我要是把6架飞机设备拆下来堆在一起也很壮观。现在还有50支前拉桨,一堆连接线。另外你的塞斯纳还没有达到粉碎性无法修补的状态,削掉机头,用泡沫做一个,打磨一下完好如新,机翼用碳片嵌入修复断裂处,缺损的地方用泡沫补齐,好修得很

网友:
不想说什么!  我才入魔10个月左右,现在有六架 飞机随时起飞。配件就不说了。。。。对我这样的都有这么多的零件 那些老鸟。不想说多少  只比我们多好几倍吧

网友:
LZ你这那到那呀,冰山一角而已.入模的路还长,再过一年回头看看吧

网友:
整理的很好看

网友:
零件还不够多,继续添置吧

网友:
零件还不够多,继续添

网友B:
说实在的,你才开始。东西真的非常少!!!我家楼上120平方米的房间已经全部堆满了!

网友:
这只是冰山一角啊

网友:
呵呵,我都不敢整理,因为整理的话,可能要好几个小时

网友:
菊花盒子不错

网友:
好    有底子

网友:
呵呵 都是越来越多的

网友:
不是很理解,2个哔哔响,那么多插头,你买一个电调就配一个不就好了吗,最多准备两个备用,纤维胶带买一卷粗的一卷细的就好,全是直纹的没有网纹的,没有好用的螺丝刀工具,相同的电调的很多,电调用的好一般不会烧,一个备用就够了,我一般是装什么飞机自己找什么样的装备,要是提前买的不合适不是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咋买那么多的纤维胶带呢?我要是把6架飞机设备拆下来堆在一起也很壮观。现在还有50支前拉桨,一堆连接线{ ...

有空了再修吧,空机扔阳台了,等闲的没事儿干了就修机,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你才开始。东西真的非常少!!!我家楼上120平方米的房间已经全部堆满了!

就是羡慕你这样的土豪地主120平米的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