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和6050配件通用型讨论

楼主(2014-04-21):
977可以直接换6050整个旋转头组吗,包括大齿 轴 ,还有8子连杆 舵机拉杆 十字盘,球头尺寸,换主轴会不会因为长度问题导致螺距改变需要重新调螺距。暂时想到上面这些,期待大神(白鼠)测试。

网友A:
我买了,尾管太短,别的还可以,电子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尾管太短,别的还可以,电子除外

我记得跟你说过尾管要买碳纤管自己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跟你说过尾管要买碳纤管自己截的

是呀,哈哈单买一根太麻烦,所以顺带6050的一根,短了3分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哈哈单买一根太麻烦,所以顺带6050的一根,短了3分之一

6050十字盘轴承容易出来 需要用ab胶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50十字盘轴承容易出来 需要用ab胶粘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关注一下,我的977刚到手,没敢飞在飞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50十字盘轴承容易出来 需要用ab胶粘一下

6050倾斜盘设计是要烫胶的   不过还有一部分是没烫的 所以很容易掉出

网友:
这两个机太像了,控也都是很差

网友:
到底6050 好还是977好?

网友C:
华科尔的配件太贵了, 要不然秒杀这两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50十字盘轴承容易出来 需要用ab胶粘一下

你是买的配件吗  配件没最做最后一个工序  成品不会脱出  烙铁烫出突起卡住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科尔的配件太贵了, 要不然秒杀这两个啊

价钱当然是选择的一部分  否则华科尔??  某150难道不能秒杀这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尾管太短,别的还可以,电子除外

请教一下  977换6050的配件 是单个就可以换  还是需要整套主轴系统一起换?(主轴 大齿 舵机连接杆  拉杆  风叶夹  主轴头) 对了 还有机壳能通用嘛、、这个价格差很多啊、、能详细说下吗  谢谢了  今天一下午就炸了俩十字盘  顶不住了、、

网友:
我买来到现在都没炸坏过,就尾管断过,用别的练习驾上的管子代替了

网友:
977当天就把旋翼头夹里面轴承炸坏了,运气差,今天买了好多6050的回来备用!希望和977能通用

网友:
我来说说吧,因为我手里就有6050和977。
1  6050的塑料件总体材质比977好,看起来有光泽,用料粗厚些(脚架除外),最关键的是,6050的大桨比977的要柔软,百炸不裂,就像口香糖一样既软又有韧性(不太恰当呵呵)。
   977的大桨到手3天,就连炸4片,都是碎裂,而且是奇怪的后缘破裂,而先入手的6050,至今没有一片大桨破裂的,只有桨片前缘被撞的像牙咬的牙咬层次不齐。
   不过,977的大桨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比较薄,而且轻,表面光滑,空气阻力小,所以效率高,实际的悬停时间要比6050的桨要长1分钟左右(自己估算的,没有准确计量)
   还有一个好处是,977的大桨阻力小,所以锁尾的效果要好点。悬停时,机身要正一些,用6050的桨,机身会较侧斜点。

2  977的单个十字盘的所有球头都比6050小点,而且没有鱼眼铜球,所以十字盘连接桨夹的8字扣,以及连接舵机的拉杆扣,就不通用,但外观跟6050一样。有高人说可以打磨球头,我是没有这个本事了。

3  977的舵机拉杆稍微比6050的拉杆长点(大约1mm左右),977的拉杆螺距很细,调节大桨螺距时,更加精细,6050的拉杆螺距较粗。如果977换6050的斜盘,可以将6050的舵机拉杆的一半部分换到977的拉杆上就可以了,无需打磨球头这样的高难度工作。

4  977的桨夹螺丝是内六角的,用着很不爽。6050的就很好,

网友:
5 两者的横轴长度、粗细一样,桨夹内的2个轴承也是一样的,我都拆下对比过。不过,旋翼头里的橡胶圈、铜帽好像不一样。
6 两者主轴长度差不多,粗细一样,区别主要在大齿盘的连接方式不一样:6050的大齿盘可以用螺丝穿过主轴固定,977则是直接套在主轴上,没有螺丝固定。
  主轴的上下轴承一样
7 大齿盘的直径一样,几乎可以通用,唯独不同的就是跟主轴的套接方式了

网友:
下面我就来细细的讨论977和6050的十字盘设计的详细优劣:

1   耐炸性而言,我认为差不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两个鸡鸡我都炸坏了2个十字盘,而且都是断内球头,都是鸡鸡砸墙撞门等所致。
   分析一下原因,当高速旋转的大桨突然停转后,桨叶会随机或上或下拉动,这时会通过桨夹、8字扣拉动十字盘的球头,拉的力度过大,就会拉断十字盘球头。
   977的保护设计只是在于大齿盘和主轴可以打滑,用来保护高速运转的电机不会突然停转而损坏。
   6050的大齿和主轴是固定死了的,高速旋转的大桨如果突然停转,主轴还是会继续转动的,所以这点比不上977.

     那么如何让炸鸡时,十字盘不容易损坏呢?
   6050的十字盘的内外圈连接虽然比较容易松脱,但也正是这个缺陷,正好可以保护了其他地方。炸鸡时,十字盘的轴承或者内转子十有八九会‘脱臼’,我之前不懂,用502胶水
   将其固定死,结果连坏2个。
   977的十字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要撞墙严重点,就会断球头。
   综上所述,我还是觉得从8字扣入手可能最方便,也最省钱。将8字扣的一个口人为的弄一个裂口,这样每次炸鸡都会从这里泄力。
   大不了换一个8字扣。

网友D:
2 就效率来说,我人为6050的鱼眼设计未必就比977的高,甚至反倒不如977的好。
  尽管鱼眼看着很舒服,如果加工的好,虚位可以做到很小。但其摩擦阻力(鱼眼铜球和塑料内转子之间的摩擦力、铜球和主轴之间的摩擦力)肯定比977的大。
  977没有用鱼眼铜球,为了让十字盘能围绕主轴做各种角度的倾斜,必然要求十字盘孔和主轴之间间隙较大,所以虚位自然要高一些。
  所以大家不要过于纠结977的斜盘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 就效率来说,我人为6050的鱼眼设计未必就比977的高,甚至反倒不如977的好。
  尽管鱼眼看着很舒服,如果 ...

非常感谢~ 我的977一开始大齿很松 经常脱齿 都磨毛边了   然后换了新的 很紧 然后连炸了两个十字盘、、    知道晚了、、所以想买点6050的配件  6050的十字盘 是不是需要取下上半部分  再加俩8字扣  就可以用在977上了?    舵机拉杆和十字盘下端 还是用原装的

网友(2014-05-21):
6050可以用D10的控玩吗?怎么搞啊?

网友:
请注意,这个板块是不能发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