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制作小双翼工艺过程图解

楼主(2014-04-21):
我把制作过程用图片介绍给模友,我估计能看的明白。

照片

分切KT板

分切KT板

照片

分切的kt板

分切的kt板

照片

按照样板切割机翼

按照样板切割机翼

照片

切割好的机身

切割好的机身

照片

机翼粘接翼肋定型

机翼粘接翼肋定型

照片

粘好机身

粘好机身

照片

照片

照片

起落架

起落架

照片

整架飞机粘接完成

整架飞机粘接完成

网友A:
制作过程清晰明了,能上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过程清晰明了,能上图纸吗?

陈教练只提供了飞机样板,我是照猫画虎做的,图纸只能让陈教练提供了,实在抱歉!

网友B:
KT板切割成两半?这样的话在有风的情况下不是不能飞了?很容易拍机吧!这飞机是做室内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KT板切割成两半?这样的话在有风的情况下不是不能飞了?很容易拍机吧!这飞机是做室内机的吗?

切割后的强度还可以,因为切割面是熔化的,表面强度反而增加了,在室外2,3级还可以,没在室内飞过。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C:
切割最难,LZ好手艺

网友D:
好手工,赞扬!辛苦了。想看一下完成机电照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工,赞扬!辛苦了。想看一下完成机电照片,谢谢!

正在制作,稍后就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割最难,LZ好手艺

其实切割并不难,主要是用手压住KT板,拉动时尽量做到匀速就OK了。

网友E:
能工巧匠!
心灵手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节约闹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工巧匠!
心灵手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米*0.9一张KT板可以做8架小双翼,动动手动动脑可远离小脑萎缩

网友F:
很想知道楼主的切割器是怎么做的,照片详解最好!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制作,稍后就发

电机,舵机已经安装完,几个角度照片不知能看清吗?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想知道楼主的切割器是怎么做的,照片详解最好!呵呵!

自制的,很土!您看了会见笑的!我拍了几各角度不知能看明白吗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这玩意能飞吗?

网友:
我相信,土法自制的切割器制作的红色小双翼一定能飞上蓝天。咱们一起等待飞行视频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工具效果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位老兄你能不能不开玩笑,人家这是个加工灰机板材的自制工具!

网友G:
多大翼展用什么配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大翼展用什么配置呀

翼展500,双翼。初装时电机是1806,10A电调后发觉重心偏后,于是改为2208,20A电调正好。锂电500MAH,2S,9g舵机,整机重量200克。

网友:
恩,你做的非常棒,让我对你顶礼膜拜!!!

网友H:
赞一个。请问用的什么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请问用的什么胶水?

KT板粘接时用泡沫胶,在待粘接面涂上胶放上一会【像补自行车内胆的方法一样】,然后将粘接面对齐就OK了。在以后的开裂可以用热熔胶粘,热熔胶较重应尽量少用。

网友:
可爱的机机,很实用的设备,谢谢!再三学习了,

网友I(2014-11-09):
引用 楼主:
翼展500,双翼。初装时电机是1806,10A电调后发觉重心偏后,于是改为2208,20A电调正好。锂电500MAH,2S, ...

用啥规格的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啥规格的螺旋桨?

起初用的是2s锂电六寸浆,若用3S锂电用5寸浆,不然10a电调危险!后来改用2s7寸浆效果较好!但切记莫用3s!

网友I:
引用 楼主:
起初用的是2s锂电六寸浆,若用3S锂电用5寸浆,不然10a电调危险!后来改用2s7寸浆效果较好!但切记莫用3s! ...

蓝宝石:          谢谢您的回答!
     无奈,本人菜鸟一个。想继续提问:
          1 您所说的”寸“,是否就是公制的”25.4mm“?您用的7寸浆的螺距是多少mm?
          2 您所用的2208无刷电机的KV值是多少?
     在此,向天津的航模老师表示敬意,努力向您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蓝宝石:          谢谢您的回答!
     无奈,本人菜鸟一个。想继续提问:
          1 您所说的”寸 ...

这里说的是英寸即1英寸=2.54厘米,7英寸约18厘米,此处用‘吋’可能就不会误会了!
1806电机kv2300,7寸浆是用在1806,2300的电机上,用2208电机KV1320可以用8060浆,20A电调3S飞行更猛,不必担心烧电调!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制作过程清晰明了,能上图纸吗?

要图纸的话,请给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说的是英寸即1英寸=2.54厘米,7英寸约18厘米,此处用‘吋’可能就不会误会了!
1806电机kv2300,7寸 ...

明白,谢谢!

网友I:
再问一声蓝老师:
     9克舵机是指否金属齿轮的那种?我称了一下,金属齿轮的舵机实际有13克重。
     不好意思啊,菜鸟什么都不懂。
     谢谢老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问一声蓝老师:
     9克舵机是指否金属齿轮的那种?我称了一下,金属齿轮的舵机实际有13克重。
      ...

辉盛9克舵机足矣,金属齿舵机没必要,白白增加飞机重量,手头若有也可以用;制作小双翼机成功爽飞的秘诀是-飞机越轻越好飞!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辉盛9克舵机足矣,金属齿舵机没必要,白白增加飞机重量,手头若有也可以用;制作小双翼机成功爽飞的秘诀 ...

谢谢老师,受益不浅!

网友:
34楼能给图我将不胜感激,73597578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图纸的话,请给邮箱。

求图纸  boatswain815@21cn.com  谢谢

网友:
资料详实,制作步骤亲民实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图纸的话,请给邮箱。

求图纸,zgw0203@163.com,谢谢!

网友J:
请问楼主2S电、3S电都多大电压多少伏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要图纸的话,请给邮箱。

我也要图纸,还有电子配制,因为菜鸟,图纸能有中文说明不,英语不是很好。
877988630@qq.com

网友(2014-12-09):
引用 网友K:
我也要图纸,还有电子配制,因为菜鸟,图纸能有中文说明不,英语不是很好。

2014年《航空模型》第十二期 “木通”卡通造型复古双翼机的制作 中的部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2S电、3S电都多大电压多少伏啊

锂电标称电压3.7V;2S是两个单体电池串联是7.4V;充满电单体4.2V,2S是8.4v;3S是12.6V.

网友:
求图纸,735975785@qq.com,谢谢!

网友:
            详细介绍和图纸请看  第十二期航空模型杂志。

“木通”卡通造型复古双翼机的制作 《航空模型》第十二期中的图片

网友:
电机由1806到2208现在增加到2211了

网友:
34楼,求图纸,多谢,APPLE5715@QQ.COM

网友:
一楼的最后一张图

机翼好像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2S电、3S电都多大电压多少伏啊

2S、3S这是指组装的锂电池的片数,2S就是2片组装,3S是用3片锂电池组装的。每片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2S就是7.4V……。锂电池的电压实际上可以充到4.25V左右,一般用到3V多一点就不再用,必须要充电了。

网友L(2015-01-29):
引用 网友I:
要图纸的话,请给邮箱。

这款卡通双翼机非常适合初学者,老师门辛苦了。

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得到老师的图纸,成分感谢。21516486@qq.com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款卡通双翼机非常适合初学者,老师门辛苦了。

如果可以的话,很想得到老师的图纸,成分感谢。

2014年《航空模型》第十二期 “木通”卡通造型复古双翼机的制作 中的部分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2014年《航空模型》第十二期 “木通”卡通造型复古双翼机的制作 中的部分图片 [复制链接][/b ...

谢谢丹老师

网友(2015-11-13):
请教楼主的分割机。用的是什么热丝?加多高的电压?在切割时,两片KT板的厚薄均匀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米*0.9一张KT板可以做8架小双翼,动动手动动脑可远离小脑萎缩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