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炸鸡原因

楼主(2014-04-21):
   前天去飞一个地标建筑,前10分钟都是正常的。飞行半径不超过10米,在爬升到30米左后后下降过程中,突然停机下坠,在落地后又开转爬升。请问这是为什么啊?需要其它数据图的话 请说一声 及时上传
数据文件以上传 http://pan.baidu.com/s/1bniXohp

网友:
空中停车,如果是电调过热自保,要恢复一段时间才能复位,短时间能复位的只能是香蕉头接触不好,飞机落地后触地振动又接通了再次起飞。

楼主:
没用香蕉头 电线是直接焊在中心板上的 都飞了不下30次了

楼主:
控制线也是直接焊的

网友A:
M1-M6应分别截图,这样怎么看?

楼主:
M1--M6图是一样的 我就只截了M1和M2

楼主:
更新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M6应分别截图,这样怎么看?

更新截图了

网友:
上传数据文档,单独看分析不全面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的话直接将数据传上来可供直接下载。

网友:
没错啦,时间轴620位置,电压突然跃升,意味着负载瞬间消失。对照6个电机的时间轴,好像是电机先失去动力。而且6个电机同时失去动力,可以排出电调的问题。
既然记录是连续的,那也可以排出因为供电线路接触问题失电。应该检查接收机、飞控的连接是否有问题,因为显然6个电机同时失去动力,不是控制信号强迫电调怠速,就是电池供电电流不足所致。按照楼主说的飞了30个起降,是不是应该重点检查电池,因为老电池会产生低压时供电电流不足的问题。

楼主:
我一共有6个电池 每次出去都是换到用的 我的意思是机子飞了不下30次了 电池每个平均下来5次左右

网友C:
从曲线上看是电压问题应该 电压突然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曲线上看是电压问题应该 电压突然下降

但是主电压还在安全范围以上啊

网友:
什么飞控来的

楼主:
WKM加R700SB F14SG

楼主:
数据文件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可以的话直接将数据传上来可供直接下载。

数据文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bniXohp

网友:
WKM也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文件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bniXohp

把你的QQ 给我吧,还需要一些资料。或者加我QQ2355887014

网友:
看着感觉~~出事那一瞬~~电机几呼都是同时没了输出.然后电源那块感觉也应该没有完全低压到完全支撑不起电机运作..
然而飞控记录的事态好像也停止在这异常后!(这点很诡异),但是楼主又提到在落地后又开转爬升!!

虽然很不想说是DJI的问题..但是....
为什么总电压还算正常?
控记录数据也没忽然中断..忽然中断的话还可以说是飞控供电瞬间消失.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飞控上被接入其它用电器引起.也就是说现在飞控供电正常.没瞬间当机.
电调看起来也可以占时排除!
电源供电的电池.按楼主所说也应该不是很老旧的货.
那么是什么让电调瞬间都停工了......能想到还是飞控没给PWM信号去驱动电调..可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需要进一步看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