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不起来,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4-21):
请教各位。。。。
1、用的是d10的控,为嘛不能掰杆解锁?
2、视频中的这是什么原因?

配置:
   电池  4S 40C  6000
   电机  V3508 700kv
   电调  蜘蛛 30A
   飞控 零度 X4

就是这原因。。。堵转闹的。。。。

实在不好意思,,,各位。。。。。。。
电调搞定了。。。不是电调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左前方电调的信号线半断不断的,,,校准出了问题。。。。
有时有信号有时没有。。。。焊死了,,现在没事了。。。。

多谢各位。。
蜘蛛,还是个不错的电调。。。售后也算积极,,,,因为我的问题,差点误会了。。。。报歉。。。。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么?电机桨的正反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校准了么?电机桨的正反没错吧?

电调校准了,,,,桨不会搞错吧。。呵呵。。就是起不来。。然后各种翻。。。。

网友B:
这过程太快了,看不清
回家,参照说明书逐一核对。尤其是各电机编号对应飞控的插座位置

网友C:
d10控接收机交叉接线了吗?

网友D:
听桨切风的声音和起来后自旋来判断,蜘蛛电调堵转的可能性是80%,桨装错的可能性是20%。
蜘蛛电调堵转太有名了,你还敢用。换电调。
查桨的安装:你确认桨的凹面是向下的吗?你确认每个桨的的转向是正确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10控接收机交叉接线了吗?

有道理!不是说不能解锁吗?有可能接收机和飞控对应的线有误

一切皆有可能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过程太快了,看不清
回家,参照说明书逐一核对。尤其是各电机编号对应飞控的插座位置

核对n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控接收机交叉接线了吗?

是的,,1 2通道是交叉的

楼主:
螺旋桨的转向,已经核对n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桨切风的声音和起来后自旋来判断,蜘蛛电调堵转的可能性是80%,桨装错的可能性是20%。
蜘蛛电调堵转太有 ...

哎,确认多遍了。。。桨没有错。。。您说的,,堵塞转问题,,我只能祈祷不要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不是说不能解锁吗?有可能接收机和飞控对应的线有误

一切皆有可能地

地面站测试的。。。通道没有错。。。。。。

网友B:
看录像感觉4轴起飞时轻微左倾,这时你应该是右打杆修正,结果向左倾翻。
如果是这样,检查一下副翼的正反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录像感觉4轴起飞时轻微左倾,这时你应该是右打杆修正,结果向左倾翻。
如果是这样,检查一下副翼的正反 ...

这个只是一个方向。。其实上午试了,,好多次。。。哪个方向都有。。。。。要说,,还是右后方翻好像更多点。。。

网友D:
听声音非常像桨打滑(没上紧)和堵转。
-----------------------------------------------
给你一个比较危险的测试方法。
让一个人双手牢牢地(一定一定)抓住机机的脚架,举过头顶。
你小心解锁后,先打1/4左右的油门保持住,让你的助手。分别向前、后、左、右倾斜机机,看机机是否会自动产生回复水平的力量。如果要产生,表明电机转向正确,飞控的自稳部分工作正常。
你再非常小心、缓慢地打一点点副翼,让助手感受一下机机是否想向左、右倾斜。把副翼回中后,再小心打一点升降舵,看机机是否想向前、后倾斜。再回中,打一点方向舵,看机机是否想水平转动。以此确认你的通道连接是正确的。
再小心加大油门到1/2,继续上面的操作。如果能保持平衡,这时让助手感觉一下,这时的拉力能否让机机悬停。正常情况下,1/2的油门能让机机悬停,如果不能,极有可能的桨的凹面没有向下安装,导致拉力下幅度下降。
再小心加大油门到1/2以上,看电机是否有堵转。在这个过程中,电机的转速应该是均匀上升,否则电调有问题。

再次强调:双手牢牢地(一定一定)抓住机机的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声音非常像桨打滑(没上紧)和堵转。

给你一个比较 ...

恩,我这就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声音非常像桨打滑(没上紧)和堵转。

给你一个比较 ...

拆桨试了。。是电调堵转。。。。。。。。。。。。我晕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桨试了。。是电调堵转。。。。。。。。。。。。我晕死了。。。。。。。

找到问题就好,替大家省钱了,还是得感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就好,替大家省钱了,还是得感谢一下

是啊。。。。用朗宇v3508的要考虑下在说。。不要跟我似的。。。。

楼主:
原因是蜘蛛30A堵转。。。。。。。。。。

网友E:
蜘蛛电调我用过油门行程要多做及遍我飞X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