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什么时候原因???答案-------堵转

楼主(2014-04-2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089&extra=page%3D1

实在不好意思,,,各位。。。。。。。
电调搞定了。。。不是电调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左前方电调的信号线半断不断的,,,校准出了问题。。。。
有时有信号有时没有。。。。焊死了,,现在没事了。。。。

多谢各位。。
蜘蛛,还是个不错的电调。。。售后也算积极,,,,因为我的问题,差点误会了。。。。报歉。。。。

网友A:
桨应该正转的正转,应该反转的反转,看着飞控的说明书再重新检查一下

网友B:
电调顺序应该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应该正转的正转,应该反转的反转,看着飞控的说明书再重新检查一下

拆桨试了。。是电调堵转。。。。。。。。。。。。我晕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顺序应该是接错了

拆桨试了。。是电调堵转。。。。。。。。。。。。我晕死了。。。。。。。

网友C:
你可能没校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没校电调油门行程

校了,,不管用。。。一会上个视频,是电调堵转。。。。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香焦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香焦头呀

没有用香蕉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