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有没有基于树莓派的飞控

楼主(2014-04-21):
树莓派的性能比市场上APM,NAZA等不知道好多少倍,价格却只有300不到(加上SD卡),用来做飞控的硬件真的是绰绰有余啊,为什么不基于树莓派的硬件搞个开源的飞控?

楼主:
不过能耗相比APM之类的要大不少,差不多5V,0.5A了。

楼主:
老外做的4轴旋翼机,用了Raspberry Pi搭配自制的扩展电路板 当做飞控,很强大,可以飞
据作者说使用Raspberry Pi做飞控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复杂的linux 操作系统运行指令所需时间的不可预测性,因此导致整个飞控系统不够稳定,最后作者想办法让程序在指定时间内运行足够可靠的次数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

网上找的,好像是响应时间不确定,接口不够多,不是很适合做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的,好像是响应时间不确定,接口不够多,不是很适合做飞控

主要还是功耗问题    有基于树莓派的飞控

网友:
linux不是实时系统,没法保证实时性,这方面还没8位单片机可靠

网友(2014-06-27):
实时性是个考验,不过应该可以基于飞控进行优化

网友:
那东西就是一个ARM,和NAZA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