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 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60CM的MONO,***右转弯时船会钻进水里,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在哪里放的船?

网友:
我船开始的时候转弯非常好,很灵活,急转甚至有点ECO的赶脚——速度65-70,
后来因为船姿不正,补了船底,相当于把一侧垫高,结果急转的时候不是插水就是自由体操
所以我分析觉得还是跟出轴有关系

网友:
船底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