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KT板做过起落架

楼主(2014-04-21):
我想用KT板做起落架,想法是:两块KT板拼起来,构成一个起落架,中间的轴用中性笔芯,两边用硬一点的卡片固定,防止轴洞***变大!这个想法怎样,能不能实现?

网友:
不能受力,无意义

楼主:
轮子切出来了,然后中间用中性笔的笔芯支撑,粘牢,用钢丝做轴的话,行吗?

楼主:
这是我看别人做过的,自己也试试

网友:
买轮子不贵,钢丝也不贵,kt做的300克以下的飞机可以用300克以上就不要想了

网友A:
实际证明,如果是老手,飞行很熟练,那么KT板起落架没问题。像我这样的新手,飞机滑行和降落一旦出现偏差,KT板起落架很容易就坏了。因为它真的一点也不受力。而且,还会对气动布局产生一定影响。你要知道KT板起落架的面积相当于增加了几个舵面了。

网友B:
轻型3D机可以,其他的就没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证明,如果是老手,飞行很熟练,那么KT板起落架没问题。像我这样的新手,飞机滑行和降落一旦出现偏差, ...

你的起落架还是从网上买的海绵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型3D机可以,其他的就没必要了

做起落架,我是害怕飞机降落的时候降不好,一头栽下来

网友C:
如果是KT机的话就做机轮还是可以的!其他觉得不行!不如买个机轮更好!自己用KT板做的其实还是不好看的!买一个比较好看!还便宜,实惠,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T机的话就做机轮还是可以的!其他觉得不行!不如买个机轮更好!自己用KT板做的其实还是不好看的!买 ...

FT系列的飞机你都做了?我现在想做FT的Old Fogey,你做过,问一下,好不好飞啊?翼展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FT系列的飞机你都做了?我现在想做FT的Old Fogey,你做过,问一下,好不好飞啊?翼展多大?

你是说这架飞机吧!建议你还是换一架做吧!这个我找不到A4切割图纸!所以就用原图分割成A4打印,结果你看到了!比原设计大了N多!看视屏里好象是80公分长吧!我这个做出来接近1.4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这架飞机吧!建议你还是换一架做吧!这个我找不到A4切割图纸!所以就用原图分割成A4打印,结果你看 ...

如果是pdf格式的图纸吧,把那个显示比例弄成显示100%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pdf格式的图纸吧,把那个显示比例弄成显示100%的话,应该可以吧

是的!就是PDF格式的!但是100%的时候是偏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就是PDF格式的!但是100%的时候是偏大的!

那就再缩小点,我弄了一个100%显示的FLYER图纸,打出来,觉得差不多

网友A(2014-06-03):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KT机的话就做机轮还是可以的!其他觉得不行!不如买个机轮更好!自己用KT板做的其实还是不好看的!买 ...

FT高手啊!交个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T高手啊!交个朋友!

高手不算!只是空余时间喜欢随便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