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天地飞9通的控 直升机的 设置和调发

楼主(2014-04-21):
最近买了架娅拓450L  带3GX 用的是天地飞9通的控,,我出来没玩过直升机不知道要怎么调  求各位用过天控的老鸟  教哈

网友A:
找身边的老模友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身边的老模友带一下

没有啊 ! 我这就我一人玩

网友:
天九怎么设置 固定翼呀 问问下

网友:
您好
天九怎么设置 固定翼呀 问问下

按MENU键开机,进入系统设置、选择机型设置、选择固定翼、按EXIT退出再关机 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回复晚了
摇控器的话只需要关闭十字盘就可以,飞机的螺距、行程各方面设置都是通过3GX设置

十字盘不用?

网友B:
十字盘不用

3GX自身有十字盘混控,摇控器再开的话会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B:
3GX自身有十字盘混控,摇控器再开的话会冲突。

请教一下,摇控器在什么地方关掉十字盘.天8S能关吗?谢谢了,盼望指导.

网友B:
请教一下,摇控器在什么地方关掉十字盘.天8S能关吗

按着MENU键不放再打电源开关开机,进入系统设置、选择十字盘将120度换成普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着MENU键不放再打电源开关开机,进入系统设置、选择十字盘将120度换成普通

非常感谢,五一假期有事做了.